[技术问答] 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怎么样啊?

楼主(2023-11-23):
50度之内的误差能达到百分之多少啊?

网友A:
用于做什么呢?如果做长期的时间计量,肯定不行,短时间呢,你又不用考虑这个误差。

网友B:
可能只是为了用串口吧

网友C:
内部的本身就不是特别准,你还指望什么。

网友D:
不如上一个外部晶振

网友E:
高质量的RC振荡器在理想的工作环境下,频率稳定性可以达到±10ppm甚至更高。

网友F:
可以通过软件校准和补偿等方法来提高频率稳定性和精度。

网友G:
高品质的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具有较高的稳定性和精度,能够满足大多数应用的需求

网友H:
内部RC振荡器的精度可能较低,但它的稳定性仍然能够满足大部分应用场景的需求。

网友I:
有些芯片宣称自己的很稳定

网友J:
稳定的电源可以降低内部RC振荡器受到的噪声干扰,提高其稳定性。

网友K:
RC振荡器的频率范围也相对较窄,难以满足一些高精度应用的需求。

网友L:
RC振荡器的稳定性也受电源波动的影响。

网友M:
石英晶体振荡器的频率稳定性非常高,可以达到百万分之几甚至十亿分之几的精度。

网友N:
芯片的手册都会有标明相关参数的。

网友O:
在选择单片机时,可以考虑选择具有更高精度振荡器的型号,以满足稳定性要求。

网友P:
石英晶体振荡器具有更高的稳定性和更宽的频率范围

网友Q:
RC振荡器的稳定性受温度的影响较大。

网友R:
对于一些对时钟稳定性要求较高的应用,如精确的定时操作、通信系统等,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可能无法满足需求。

网友S:
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通常不如石英晶体振荡器。

网友T:
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电源电压、温度、内部噪声等

网友H:
单片机内部的RC振荡器的稳定性在大多数情况下是足够的

网友U:
可以考虑使用外部晶体振荡器或外部时钟源,以提高时钟稳定性。

网友F:
如果电源电压波动较大,则可能会导致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不稳定,从而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V:
在许多情况下,单片机内部的RC振荡器可以实现较好的稳定性

网友W:
RC振荡器的振荡频率与R和C值有关

网友X:
:如果对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要求较高,可以选择使用外部晶振

网友Y:
频率稳定性较差。

网友Z:
RC振荡器的稳定性会受到工作环境温度、湿度、电磁干扰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L:
一些单片机提供了内部RC振荡器的校准功能,可以通过软件或硬件方式对内部RC振荡器进行校准,以提高其稳定性。

网友AA:
对于1MHz的振荡器,其频率变化范围仅为±10Hz。

网友AB:
内部情况本身并不是特别准确,你还能指望什么呢。

网友AC:
可以经由过程软件校准以及抵偿等法子来进步频率稳定性以及精度。

网友AD:
高质量的rc振荡器在抱负的事情情况下,频率稳定性可以到达±10ppm乃至更高。

网友AE:
功率波动也会影响RC振荡器的稳定性。

网友AF:
采用高品质的晶振和电容,优化电路设计

网友V:
可以采用工厂校正或自行校正方法,以提高振荡器的稳定性。

网友AG:
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的频率精度可能会受到环境温度和供电电压等因素的影响

网友L:
单片机内部RC振荡器的稳定性通常可以满足一般应用需求。

网友AH:
在一些低成本的应用中,可能会选择使用RC振荡器。

网友AI:
石英晶体振荡器具备更高的稳定性以及更宽的频率范畴

网友AJ:
RC振荡器依赖于电阻和电容的值来产生振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