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影响蓝牙传输距离的环境因素有哪些?

楼主(2023-11-23):
影响蓝牙传输距离的环境因素有哪些?

网友A:
天线和功率。

网友A:
无线通信距离的主要性能指标有四个:

一、是发射机的射频输出功率,

二、是接收机的接收灵敏度,

三、是系统的抗干扰能力,

四、是发射/接收天线的类型及增益。

网友A:
有时候天气也会影响。

网友B:
传输距离除了天线本身的增益以及你的发射功率,和遮挡物也有关系,还有当时的电磁环境,如果你在电磁环境很复杂的区域传输距离也不会很理想的,而且你的天线如果是有极性的在不同的空间相对位置也是有影响的它不是一个球。

网友C:
环境,不就是温度湿度,周围是否有金属/导电体,强干扰源,是否有屏蔽遮挡。

网友D:
天线和功率最主要,然后就是遮挡物

网友E:
香侬定理

网友F:
功率的影响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