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有没有什么提高ADC精度的方法啊?

楼主(2023-11-23):
看到个过采样的方法,但是采集时间会变长啊,还有没有其他方式啊?

网友A:
用高精度专用adc芯片

网友B:
专用芯片比较贵

网友C:
滤波算法,对于高速要求的就不行了。

网友D:
更多位数才能更高精度,什么软件滤波都是 无用。什么过采样更无用,自期期人的把戏

网友E:
外接高精度ADC芯片

网友:
ADC的增益误差和偏移误差会影响其转换精度。

网友F: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对ADC的精度有很大影响。可以通过优化ADC的参考电压,提高其精度。

网友G:
通过硬件电路和软件算法对ADC进行校准,可以减少失调误差和增益误差

网友H:
提高采样速率可以减小信号的混叠效应,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I:
提高ADC的位数可以增加其分辨率,从而提高转换精度。一个更高的位数意味着更小的LSB(最小电压单位),因此可以更精确地表示输入电压。

网友J:
ADC的噪声可以通过使用低噪声放大器、滤波器等技术来降低,也可以选择具有低噪声特性的ADC器件。

网友K:
换用更高位的ADC

网友L:
增加采样率可以减少量化误差,从而增加ADC的精度。

网友M:
数字校正技术可以校正ADC的非线性误差和增益误差,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N:
通过改善电路设计和屏蔽技术,减少噪声的干扰,从而提高信噪比。

网友O:
在ADC之前或之后使用滤波器

网友H:
对多次采样进行平均,可以有效地减少噪声的影响

网友P:
非线性误差可以通过设计和优化ADC的硬件,以及使用先进的数字信号处理技术来减小

网友N:
优化ADC电路设计可以提高其分辨率和线性度,从而增加ADC的精度。

网友Q:
用外部ADC,合理的硬件放大电路,软件滤波算法等

网友R:
ADC输入布线和临近的走线之间用地线隔离开也可以避免ADC精度下降。

网友S:
数字信号处理算法在ADC的后续处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使用先进的算法,如滑动平均滤波器、卡尔曼滤波器等,可以在数字域进一步提高信号的精度。

网友:
通过优化前端模拟电路和数字滤波器,可以降低总谐波失真。

网友T:
数字滤波技术可以对ADC的输出信号进行处理,消除噪声和干扰,从而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U:
ADC芯片都提供了自校准功能,可以在环境条件变化时自动校准,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V:
将模拟和数字布局分开,隔离模拟和数字电路电源,对供电和接地使用单独的PCB层,这些都可以减少噪声,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T:
通过硬件设计和软件算法进行温度补偿可以保持精度。

网友W:
通过硬件电路和软件算法对ADC进行校准,可以减小偏置和增益误差

网友X:
更高的位数意味着更高的分辨率,从而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Y:
ADC的增益误差和偏置误差会影响其转换精度。

网友Z:
通过增加ADC的采样间隔,可以减少噪声和伪随机数的影响

网友AA:
对ADC进行校准,可以消除系统误差和漂移

网友O:
采样速率越高,ADC的精度可能会相应提高。

网友AB:
增加采样时间可以降低噪声的影响

网友AC:
过采样是一种通过增加采样率来提高ADC精度的方法。

网友AD:
选择具有更高分辨率和更低噪声的ADC

网友AE:
提高采样率可以减小量化误差,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F:
使用更高分辨率的ADC

网友AG:
降低采样频率可以减少噪声的影响 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A:
更好的参考电压源可以提供更准确的电压

网友AH:
平均采样可以降低速度但可以提高精度。

网友AI:
使用放大器和滤波器来预处理输入信号,以减少噪声和干扰

网友AG:
可以通过对ADC进行校正,消除这些误差,从而提高转换精度。校正方法包括:线性校正、最小二乘法校正等。

网友AJ:
参考电压的稳定性和精度对ADC的精度有很大影响。

网友AK:
走线啊 取样电阻啊 电阻匹配啊 之类的都有关系

网友AL:
想办法使用硬件电路降低采样信号的干扰

网友AM:
这个必须根据被采样信号的种类来确定方法了

网友AN:
可以通过调整采样周期以及采样频率提高精度

网友AO:
我们常用单片机的adc都是12位的  楼主想用多少位的呢

网友AP:
精度提高了 会不会采集到的噪声也会变大啊

网友AQ(2024-01-09):
ADC芯片均提供自校准功能,可在环境条件发生变化时自动校准,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R:
还是换用更高级的ADC靠谱

网友AS:
adc的增益偏差以及偏置偏差会影响其转换精度。

网友AT:
为了提高精度,需要更多的数字。

网友AU:
提高采样率可以减少信号的混叠效应,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V:
数字校正技术可以对ADC的非线性误差和增益误差进行校正,从而提高ADC的精度。

网友AW:
选择具备更高分辨率以及更低噪声的adc

网友AX:
有个用时间换精度的方法

网友AY:
高精度的AD能够解决你的问题的。

网友AZ:
经由过程改进电路设计以及屏障技能,削减噪声的滋扰,从而进步信噪比。

网友BA:
位数越高,表示分辨率越高,从而提高转换精度。

网友BB:
经由过程硬件计划以及软件算法举行温度抵偿可以连结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