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滤波器高频馈通现象

楼主(2023-11-23):
目前发现耳机喇叭的声音端 能听到14KHZ的音频信号,我在运放前端有加一个1K和22nF的一阶无源低通滤波器,理论转折频率在7238HZ,按这样输出端应该是不存在有14KHZ信号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怎么解决呢?

xch
把C2 去掉

网友A:
加了RC低通,也只是明显衰减,并不是说就会一干二净吧?
确定输出端的14k信号与输入端的14k信号是完全对应的?
有没有可能是放大芯片本身产生了明显失真而导致?

网友B:
你的仿真说明你的理解是正确的

网友C:
xch
居然图片中有敏感词。

网友C:
不稳定,几乎变成同相放大器

网友C:
去掉电容,相位特性稍微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