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为什么要在信号线上串联个小阻值的电阻呢?

楼主(2023-11-23):
我看在USB上都要串22欧的电阻

网友A:
做阻抗匹配,USB上不一定都是22欧,可以搜索下阻抗匹配相关的资料看下

网友B:
这个是经验值吧

网友C:
阻抗匹配的吧用来

网友D:
保护以及增加阻抗匹配能力

网友E:
不加好像会有反射

网友F:
这个电阻是大多数需要的 主要是用于阻抗匹配

网友G:
这里的22Ω电阻端接电阻,作用是防止高速信号在信号线上反射

网友H:
在传输线中,当阻抗出现不匹配时,会发生反射,而减小和消除反射的方法是根据传输线的特性阻抗在其发送端或接收端进行阻抗匹配,从而使源反射系数或负载反射系数为零。

网友I:
源端端接:即在靠近芯片的发送端串联电阻,使得该串联电阻与芯片的内阻之和尽量与传输线阻抗一致。该端接简单功耗小,不会给驱动器带来额外的直流负载,只需要一个电阻就可以抑制驱动端到负载端的二次反射,常用于点对点的拓扑上。

网友J:
我感觉串接33欧姆电阻的更加常见

网友K:
这个小电阻有没有起到限流的作用呢

网友L:
也可以起到功能安全的作用

网友M(2023-12-27):
好像之前看到过43欧的

网友N:
防止信号反射的好像

网友O:
减小信号回波对系统造成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