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电容接地跟电阻接地都是用在什么地方啊?

楼主(2023-11-23):
我看好像电容电感电阻磁珠都可以用来接地,这几种方法有什么不同啊?

网友A:
要看这个接地的目的是什么,是保护接地还是工作接地。

网友B:
看使用场景了

网友C:
我只知道电容接地是滤波,其他的接地做神马。

网友C:
电感接地是过滤低频?

网友C:
电阻接地那是拉低电平。。

网友D:
只知道0欧电阻接地是做隔离

网友E:
磁珠接地是干嘛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