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23] TIM1通道2 PWM模式A输出波形时有时无

楼主(2023-11-23):
我使用AT32F423定时器1通道2配置成4KHz的PWM,输出时有时无,实在是无法理解;

Bench分配1

Bench分配1

Bench分配2

Bench分配2

Bench分配3

Bench分配3

项目中执行的代码1

项目中执行的代码1

项目中执行的代码2

项目中执行的代码2

@xch :实测可行,谢谢
xch
启动前复位一下定时器,重新配置一下。 TMR1RST

网友A:
感觉跟你的代码逻辑有关,你单独试一下
tmr_output_enable(TMR1, TRUE);和tmr_output_enable(TMR1, FALSE);
看输出是否正常。

单独测正常的,就是找不到原因;逻辑没问题,同样的代码,我用普通定时器9可正常运行,但是高级定时器1不知道那里没有注意到

网友B:
请检查TIM1通道2的PWM模式A配置是否正确,包括PWM周期、占空比、引脚映射等

网友C:
芯片本身存在问题,也可能导致PWM输出波形时有时无。

网友D:
检查TIM1通道2的PWM波形生成和更新代码

网友E:
代码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F:
TIM1通道2 PWM模式A输出波形时有时无,可能是由于配置不当或者硬件问题导致的。

网友:
可能涉及到电源供应问题或硬件稳定性问题。

网友G:
查PWM输出线路是否受到外部干扰

网友H:
时钟源选择是否正确

网友I:
检查定时器的时钟输入是否稳定

网友J:
需要设置正确的计数器周期、比较值、预分频器等参数。

网友K:
错误的配置可能导致输出波形异常。

网友L:
在开发过程中,可能没有正确地初始化TIM1以实现PWM输出。这包括脉冲宽度调制模式的选择,输出极性的设定等。

网友M:
初始化 TIM 函数时,可传递 TIM 相关参数进行初始化。确保所有相关的参数都正确设置,包括PWM的频率、占空比等。

网友N:
如果系统时钟设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输出波形时有时无。

网友O:
PWM输出线路受到外部干扰,也可能会导致输出波形时有时无。

网友P:
需检查硬件是否存在问题,如引脚是否损坏或接触不良等

网友Q:
仍然需要检查硬件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