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 SysTick滴答定时器实验

楼主(2023-11-23):
SysTick定时器基础知识

SysTick是一个24位定时器,计数器以递减的方式工作,递减到0,硬件自动重装计数值,如果使能中断,则产生中断。且所有的Cortex M器件都有这个定时器,所有的CM芯片的SysTick都是相同的。

SysTick定时器被捆绑在NVIC中,用于产生Sysick异常(异常号:15)。

SysTick中断的优先级也可以设置。

SysTick定时器的计数频率为系统时钟频率或者1/8系统时钟频率,HAL库默认为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
SysTick寄存器

楼主:
SysTick控制寄存器

楼主:
SysTick重装寄存器

楼主:
SysTick的递减计数器\

楼主:
寄存器代码
#include "delay.h"

static u8  fac_us=0;//us延时倍数
static u16 fac_ms=0;//ms延时倍数

void delay_init(u8 SYSCLK)
{
  SysTick->CTRL&=~(1<<2);
  //控制寄存器位2置0,选择8分频时钟
        fac_us=SYSCLK/8;
        //采用参考8分频的参考时钟

        fac_ms=(u16)fac_us*1000;
}

void delay_us(u32 nus)
{
        u32 temp;
        SysTick->LOAD=nus*fac_us;
        //时间加载
        SysTick->VAL=0x00;
        //清空计数器
        SysTick->CTRL=0x01 ;
        //开始倒数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等待时间到达
        SysTick->CTRL=0x00;
         //关闭计数器
        SysTick->VAL =0X00;
        //清空计数器
}

//同理
void delay_ms(u16 nms)
{
        u32 temp;
        SysTick->LOAD=(u32)nms*fac_ms;
        SysTick->VAL =0x00;
        SysTick->CTRL=0x01 ;
        do
        {
                temp=SysTick->CTRL;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楼主:
HAL库重要函数
1个计数器函数,中断中调用:

__weak void HAL_IncTick(void)
{
  uwTick++;
}

楼主:
1个获取节拍计数器函数

__weak uint32_t HAL_GetTick(void)
{
  return uwTick;
}

楼主:
1个延时函数

__weak void HAL_Delay(__IO uint32_t Delay)
{
  uint32_t tickstart = 0;
  tickstart = HAL_GetTick();
  while((HAL_GetTick() - tickstart) < Delay)
  {
  }
}

楼主:
挂起SysTick定时器函数

__weak void HAL_SuspendTick(void)
{
  /* Disable SysTick Interrupt */
  CLEAR_BIT(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楼主:
恢复SysTick定时器函数

__weak void HAL_ResumeTick(void)
{
  /* Enable SysTick Interrupt */
  SET_BIT(SysTick->CTRL,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楼主:
补充
1.进行实验时应将
stm32f1xx.it.c(h)里的注释掉
否则会出现多重定义(multiply defined)这个问题

楼主:
标题
main.c

#include "MyIncludes.h"

u16 sys_cnt = 0;

void systick_isr(void)
{
  if(sys_cnt < 1000 )
  {
    sys_cnt++;//每运行一次时钟,sys_cnt++;
  }
  else
  {
    sys_cnt = 0;
    HAL_GPIO_TogglePin(GPIOC,GPIO_PIN_4|GPIO_PIN_5);
    //超过规定的sys_cnt,归零sys_cnt,并反转PC4 PC5灯
  }
}

int main()
{
   System_Init();
   LED_Init();
   SysTick_Init(systick_isr);//这里运用到了函数指针;
   while(1)
   {

   }
}

楼主:
Systick.h
#ifndef __SYSTICK_H_
#define __SYSTICK_H_

#include "stm32f1xx.h"
#include "stm32_types.h"
#include "stm32f1xx_hal.h"

typedef struct
{
  void(*Operation)(void);//函数指针
}_SysTick_Info;

//extern _SysTick_Info SysTick_Info;
/*可有可无,貌似没用到*/

void SysTick_Init(void (*ISR)(void));
#endif

楼主:
Systick.c
#include "Systick.h"

_sysTick_Info SysTick_Info;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if(SysTick_Info.Operation != NULL)
  SysTick_Info.Operation();
}
void SysTick_Init(void(*ISR)(void))
{
  SysTick_Info.Operation = ISR;
  SysTick_Config(HALL_RCC_GetHCLKFreq()/1000);
}

楼主:
代码补充说明
学习这个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或许是很简单的问题就是懵在Sys Tick滴答定时器是如何运行的。就是刚开始懵到两个函数指针到底指向哪里,现在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其实很简单: 先在main.c中进行 SysTick_Init(systick_Isr) SysTick滴答定时器的初始化函数,同时看systick.h中的声明
void SysTick_Init(void (*ISR)(void));也就是函数指针ISR指向systick_isr()这个函数。然后就很清晰了,然后看systick.c.

楼主:
void SysTick_Init(void(*ISR)(void))
{
        SysTick_Info.Operation = ISR;
        /*又用一个函数指针,指向ISR,但最终还是
        systick_isr()这个函数*/
        SysTick_Config(HAL_RCC_GetHCLKFreq()/1000);
        /*这个是设置时间HAL_RCC_GetHCLKFreq()可以得知
        uint32_t SystemCoreClock   = 72000000;
        系统核心时钟
        然后进入这个函数
        __STATIC_INLINE uint32_t SysTick_Config(uint32_t ticks)
{
  if ((ticks - 1UL) > SysTick_LOAD_RELOAD_Msk)
  {
    return (1UL);
    无法重新加载值 也就是时间过大,
  }

  SysTick->LOAD  = (uint32_t)(ticks - 1UL);
  设置重新加载寄存器
  NVIC_SetPriority (SysTick_IRQn, (1UL << __NVIC_PRIO_BITS) - 1UL);
   设置中断的优先级
  SysTick->VAL   = 0UL;
  加载计数器值
  SysTick->CTRL  = SysTick_CTRL_CLKSOURCE_Msk |
                   SysTick_CTRL_TICKINT_Msk   |
                   SysTick_CTRL_ENABLE_Msk;
                   启用 SysTick IRQ and SysTick 定时器
  return (0UL);
  返回0 也就是成功
}*/
}

楼主:
然后是

void SysTick_Handler(void)
{
        HAL_IncTick();
        /*这个是计数,也就是计时函数
        内部有
        __weak void HAL_IncTick(void)
  {
    uwTick++;
   }这个函数*/
        if(SysTick_Info.Operation !=NULL)
                SysTick_Info.Operation();
                /*这个就是判断是否使用了systick定时器,也就是main.c中的
                systick_isr()函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