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时钟系统剖析

楼主(2023-11-23):
时钟的来源
STM32F103的时钟有四个源头,HSI(high speed internal,内部高速时钟)、LSI(low speed internal,内部低速时钟)、HSE(high speed external,外部高速时钟)、LSE(low speed external,外部低速时钟)。

1.HSI
HSI在图中8的位置,频率固定为8MHz,受温度和环境情况影响,频率会有漂移。

2.LSI
LSI在图中10的位置,是低速的内部时钟信号,频率为 30~60KHZ 直接不等,一般取 40KHZ。

3.HSE
HSE在图中1的位置,可以由有源晶振或者无源晶振提供,频率为4—16MHz,作为PLL时钟来源时,可以选择不分频或者2分频。

4.LSE
LSE在图中9的位置,频率为32.768kHz。

二、系统时钟SYSCLK
系统时钟的在图中4的位置,系统时钟的来源有三个:HSI(high speed internal,内部高速时钟)、HSE(high speed external,外部高速时钟)、PLLCLK。

楼主:
三、PLLCLK时钟
图中2位置是选择PLLCLK时钟的来源,有两个来源:HSE、HSI/2。其中HSI根据温度和环境的情况,频率会有飘移,一般不作为PLL的时钟来源。一般选HSE作为PLL的时钟来源。经过倍频后,得到PLLCLK时钟,ST官方推荐72MHz时稳定运行的时钟。

楼主:
四、AHB总线时钟HCLK
系统时钟SYSCLK在图中位置5,经过AHB预分频器之后得到的时钟叫做APB总线时钟,即HCLK。片上大部分外设的时钟都是经过HCLK分频得到。

楼主:
五、APB1总线时钟HCLK1
APB1总线时钟PCLK1在图中位置6,由HCLK经过低速APB预分频器得到。HCLK属于低速的总线时钟,最高为36MHz,片上低速的外设就挂载在这条总线上,比如USART2/3/4/5、SPI2/3,I2C1/2等。

楼主:
六、APB2总线时钟HCLK2
APB2总线时钟 PCLK2在图中位置7,由 HCLK经过高速 APB2预分频器得到。HCLK2属于高速的总线时钟,片上高速的外设就挂载到这条总线上,比如全部的 GPIO、USART1、SPI1 等。

楼主:
七、Cortex系统时钟
Cortex 系统时钟在图中位置B,由 HCLK 8 分频得到,Cortex 系统时钟用来驱动内核的系统定时器 SysTick,SysTick 一般用于操作系统的时钟节拍,也可以用做普通的定时。

楼主:
八、ADC 时钟
ADC时钟在图中位置C,由 PCLK2经过 ADC预分频器得到。ADC时钟最高只能是 14M。

楼主:
九、独立看门狗时钟
独立看门狗的时钟在图中位置11,由LSI提供,且只能是由LSI提供。

网友A:
时钟分频具体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