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定时器从模式解析

楼主(2023-11-24):
首先,目前在网上没有找到很多资料,所以在此做一个总结

定时器从模式这里只做三种内部分析

复位模式
门控模式
触发模式
当主定时器的信号出现上升沿或者下降沿时,会触发从定时器的相应动作

复位模式
主定时器出现信号后:从定时器计数器复位并产生一个中断

门控模式
主定时器出现信号后:从定时器计数器开始工作
主定时器信号结束后:从定时器计数器停止工作并产生中断

触发模式
主定时器出现信号后:从定时器计数器开始工作,并且不会停止
触发模式主定时器只是提供了一个启动从定时器开始时间的控制,并不会有其他效果

楼主:
定时器框图

楼主:
当使用从定时器触发模式时

楼主:
下面引用一个示例演示
基本思路
开启两个定时器,定时器2与定时器3
定时器2做pwm输出,定时器3也做pwm输出(我家有两颗树,一颗是枣树,另一颗也是枣树)
定时器3的pwm输出跟随定时器2的pwm输出。
如何做? 才能又准又稳定还不占用cpu资源

大致思路,定时器2的ch2输出,并将ch2的OC2REF作为从定时器3的TRGO,并通过主从对应表,找到相应的ITRx,当出现上升沿或下降沿时,会触发从定时器的开启。

楼主:
具体配置
定时器2

楼主:
定时器3配置

楼主:
从定时器3只是由主定时器2提供一个计时器使能信号,所以这里的内部时钟要打开,提供给定时器3时钟,不过不勾选内部时钟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从定时器3与普通定时无区别,功能相同,不需要理解它有多特殊

楼主:
在生成的代码中开启,pwm

        if(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TIM_PWM_Start(&htim2, TIM_CHANNEL_3)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if(HAL_TIM_PWM_Start(&htim3, TIM_CHANNEL_4)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楼主:
最后贴出主从对应表

网友A(2024-07-21):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B: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

网友C: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D:
计算量小,计算快。缺点也严重:在不同的图像中,颜色分布差别大,处理效果也不会很好。

网友E:
在内存中开辟七个长为车牌长的七分之一和宽为车牌宽的区域

网友F: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G:
分别记录车牌区域的上下高度。然后通过RGB-HSV颜色转换

网友H: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