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主从模式 精确脉冲数PWM (已实现)

楼主(2023-11-24):
定时器1作为主模式输出PWM,定时器4作为从模式
平台
STM32F407VGT6

特别记录两个问题:
移植通用定时器的程序 没有看手册 结果pwm移植无法输出 磨蹭了一两天
后来发现 是因为 高级定时器 有几个特殊的设置:

重复计数设置: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计数,一定要=0!!!
输出使能: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一定要加上,主输出使能

楼主:
当然 这是使用了库函数的 寄存器的具体设置是:

楼主:
越过这两个鸿沟以后 就能正常使用高级定时器输出PWM了

楼主:
进入正题 主从模式设置

楼主:
上图显示的是F4的主从配置关系
我的程序是使用的TIM1作为master TIM4 作为slave
所以 使用的是table59的第三行的ITR0

楼主:
具体程序是:

/***定时器1主模式***/
void TIM1_config(u32 Cycle)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TIM1 ,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1;                   //TIM1_CH4 PA1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Cycle-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7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设置时钟分割:TDTS=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RepetitionCounter = 0;            //重复计数,一定要=0!!!
    TIM_TimeBaseInit(TIM1,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选择定时器模式:TIM脉冲宽度调制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比较输出使能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ycle/2-1;                    //设置待装入捕获寄存器的脉冲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Low;      //输出极性

    TIM_OC4Init(TIM1,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SelectMasterSlaveMode(TIM1, TIM_MasterSlaveMode_Enable);
    TIM_SelectOutputTrigger(TIM1, TIM_TRGOSource_Updat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1,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1, ENABLE);
}
/***定时器4从模式***/
void TIM4_config(u32 PulseNum)
{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4, ENABLE);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PulseNum-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TIM_CKD_DIV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_TimeBaseInit(TIM4,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SelectInputTrigger(TIM4, TIM_TS_ITR0);
    //TIM_InternalClockConfig(TIM4);
    TIM4->SMCR|=0x07;                                  //设置从模式寄存器
    //TIM_ITRxExternalClockConfig(TIM4, TIM_TS_ITR0);

    //TIM_ARRPreloadConfig(TIM4, ENABL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DISABLE);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3);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4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Pulse_output(u32 Cycle,u32 PulseNum)
{
    TIM4_config(PulseNum);
    TIM_Cmd(TIM4, ENABLE);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TIM_IT_Update);
    TIM_ITConfig(TIM4,TIM_IT_Update,ENABLE);
    TIM1_config(Cycle);

    TIM_Cmd(TIM1, ENABLE);
    TIM_CtrlPWMOutputs(TIM1, ENABLE);   //高级定时器一定要加上,主输出使能
}

void TIM4_IRQHandler(void)
{
    if (TIM_GetITStatus(TIM4, TIM_IT_Update) != RESET)     // TIM_IT_CC1
    {
        TIM_ClearITPendingBit(TIM4, TIM_IT_Update); // 清除中断标志位
        TIM_CtrlPWMOutputs(TIM1, DISABLE);  //主输出使能
        TIM_Cmd(TIM1, DISABLE); // 关闭定时器
        TIM_Cmd(TIM4, DISABLE); // 关闭定时器
        TIM_ITConfig(TIM4, TIM_IT_Update, DISABLE);

    }
}

楼主: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timer.h"

int main(void)
{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Pulse_output(1000,8000);//1KHZ,8000个脉冲
    while(1)
    {
    }
}

楼主:
总结
输出一定数量PWM脉冲,
主要有几种方法:
1.单脉冲法,需要一个脉冲中断一次,中断次数多,影响效率,而且能保证每次的脉冲连续性么?

楼主:
2.另一定时器进行中断计数,与1一样,需要频繁中断;

楼主:
3.用主从定时器门控方式,比较繁琐 其实还好 就是有主从关系 需要看好;

楼主:
4.高级定时器T1、T8的重复计数方式,RCR计数中断,看手册好像这种方式最简单,能满足一部分人要求,缺点是寄存器只有8位,最多实现255个脉冲计数输出。只能设置0x00-0xFF

网友A:
其实库函数版还是比较经典的应用实简

网友B:
老型号库函数还是好用啊

网友C(2024-09-11):
感谢楼主分享,F103直接到位

网友D:
非常不错的PWM避坑指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