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PLAB X IDE支持中文注释的方法

楼主(2023-11-24):
右击项目选择属性,在常规里面编码选择GB2312就可以支持中文的显示了

网友A:
en ,编码方式选择支持中文的,另外UTF8也支持。

网友B:
方法不错,下次试试

网友C:
还是用utf8更好

网友D:
KEIL也是差不多的设置吧

网友E:
我的好像默认的就说中文,不做的是不是前装过的原因

网友F:
MPLAB X IDE里面配置有点繁琐

网友G:
中文不便于移植到其他环境,还容易乱码

网友H:
我一般用utf8

网友I:
是这样设置的

网友J:
Windows控制台默认utf8就很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