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资料]
这个计算PCB寄生电容的公式对不对?

楼主:
那么这个11.3怎么来的。
另外查到平行板电容器的原始计算公式如下

然后我就糊涂了。

网友A(2023-11-24):
上面那个应该是考虑了4kpi

网友B:
是不是可以用多层PCB之间的覆铜做电容。

网友C:
pcb敷铜做电容容量不会大吧

网友D:
pcb两面敷铜再打过孔是不是就能当屏蔽层了

网友E:
一般情况下应该没问题,但计算也是一个大概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