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8F怎么实现串口波特率自适应?

楼主(2023-11-24):
看来一下网上说的设计思路大概就是:
1. 从机先设置UART的接收管脚为输入IO。
2. 主机发送0XAA(或0X55)同步字(8-N-0),这样在RX管脚上会出现 0-10101010-1的波形。
3. 从机捕获10之间的时钟数(或者第一个10到最后一个10的时钟数),把该数转换成UART的波特率值。
4. 从机使能IO口为UART模式。
有没有朋友在PIC上实现过?

网友A:
串口虽然简单,但是要实现时钟同步。

网友B:
厂家一般都提供有这种操作的例子。

网友B:
不过不推荐用这个方法。针对性的比较好。

网友C:
这个方法准吗

网友D:
还是可配置的比较好用

网友E:
好像软件开销比较大,不推荐这样搞

网友F:
也有增加一些硬件来配合实现的,没实际用过

网友G:
从机捕获10之间的时钟数(或者第一个10到最后一个10的时钟数),把该数转换成UART的波特率值
没明白什么原理

网友H:
网上有例程的

网友I:
适应过程有可能错误,怎么办

网友J:
不只是PIC,什么单片机的USART都可以实现,不过不如配置来的可靠

网友K:
看到过有别人的产品这样用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设计实现的

网友L:
应该是约定什么数据,然后双方采集吧

网友M:
一般是有自适应的库文件,应该是有相关的规定去识别

网友N:
看一下有没有例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