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
为何5v阻容降压电源上电瞬间有短暂8v的电压?

楼主(2023-11-24):
交流220v后经过阻容降压然后接5v稳压管,当然还有滤波电容这些,上电的瞬间有短暂的8v电压出现,然后才变回5v,为何电压会过冲这么高?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这么高的过冲电压(虽然很短暂)对后面的单片机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A:
输入串个限流电阻,换个特性更好的稳压管,加大滤波电容容量,且并联1个几十uF以上的陶瓷电容。

网友B:
原理图贴来看看
示波器抓的波形发来看看

网友C:
限流电容充电瞬间大电流加上稳压管内阻太高稳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贴来看看
示波器抓的波形发来看看

电路图大概是这样,手画不是很好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贴来看看
示波器抓的波形发来看看

没有示波器观看波型,我是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有8v峰值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串个限流电阻,换个特性更好的稳压管,加大滤波电容容量,且并联1个几十uF以上的陶瓷电容。 ...

串有50欧的限流电阻的。但是不知道位置是不是图中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再在470uf的滤波电容后面再串一个小阻值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容充电瞬间大电流加上稳压管内阻太高稳不住

稳压二极管是用下图这样的贴片稳压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串有50欧的限流电阻的。但是不知道位置是不是图中这个位置,是不是应该再在470uf的滤波电容后面再串一个 ...

不知道你的万用表测到的峰值是否真实。
可能有用的判断方法是,在稳压管上再并联几个同样的稳压管,也可以同时加大滤波电容,再次测试;如果峰值没有改变,就可能是虚假的峰值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你的万用表测到的峰值是否真实。
可能有用的判断方法是,在稳压管上再并联几个同样的稳压管,也可 ...

觉得这个8v峰值是真实的,en,尝试再并联一个同样的稳压管看看。之前曾经试过再增加一个470uf的滤波电容还是有这个峰值出现。

网友D:
电容的SER值大导致的,并联一个47uF陶瓷电容就不会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的SER值大导致的,并联一个47uF陶瓷电容就不会有了。

谢谢,好的,我尝试下看看

网友E:
由电容原理可知,由于对于交流信号电压瞬间不能突变,所以会有较大的过冲。当电路瞬态过后容抗才能达到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由电容原理可知,由于对于交流信号电压瞬间不能突变,所以会有较大的过冲。当电路瞬态过后容抗才能达到平衡 ...

现在有个问题,在滤波电容前面测(即在5v稳压管两端测)还是会8v的短暂高压,这个是不是就确定不是滤波电容的问题? 现在暂时不管了,好象对系统没什么大的影响。

网友F:
如果你前面的电路是对的,并且我也画对了   仿真结果就是上面的样子

网友F:
懒得分析了  不过看着电路好像有问题

也许是你画错了

网友G:
建议把470UF 分成2个220UF ,再和50欧姆电阻组成π型滤波,并联一个1UF贴片电容。基本就固若金汤了。
不然的话,所谓暂时对系统没影响,但重复上电500次的验证过程一定很难过。

网友E:
我仔细看了一下,你的电路图中整流电路为半桥整流, 不知为什么这样设计电路?这样电路中稳压管不能实现稳定稳压。一般这种简易稳压电路(称为稳压管削波电路)输出电压应取自稳压管两端,且输出点必须与前级输入电源隔离,隔离原件一般是一个小电阻。稳压器可以看成一个输出端定压的分压器。由于齐纳二极管特性可知:当输入电压超过击穿电压时稳压管处于击穿状态,电流激增,根据欧姆定律得知前端的隔离电阻的压降随电流变化而升高。因此稳压管两端得到从零到稳压值的电压。现在买一支小功率硅桥与整流管价格差不多,稍微改造一下你所述的问题将得到解决。c:\图片\1.png

网友H:
如果取N作为参考点位呢。要有一定的负载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