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配置STM32使用看门狗

楼主(2023-11-24):
1,STM32 一般由两个看门狗 一个IWDG 一个WWDG

IWDG是独立看门狗 使用 LSi时钟 来进行
下面主要介绍 独立看门狗的使用

1,配置生产代码

楼主:
32是分频 此单片机的LSI是32Khz
所以32分频之后是1Khz
3000是看门狗的 倒计时阀值 分频之后 倒计时每减1 带边过去了1ms
所以3000 是3S
配置完成后 生成代码即可

楼主:
喂狗:

此看门狗的原理比较简单 3000的倒计时到 0 之后系统就会复位

所以 在我们的程序中 应该确保在每3S的时间内 进行一次3000阀值得复位, 也叫喂狗

在程序中调用的代码如下 即可完成喂狗

HAL_IWDG_Refresh(&hiwdg);
完成以上步骤即正常使用了看门狗

楼主: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 由于 独立看门狗的时钟是 独立于 单片机主频的. 所以在我们进行仿真的时候 , 应该关闭看门狗后 再使用仿真, 不然打断点后 系统会触发看门狗 一直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