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噪声+高功率密度,电源行业先进器件和应用

楼主(2023-11-24):
电源管理可以有效地将电源分配给系统中的不同组件,通过控制和监测电源系统中电压或电流的输入和输出,保证电源系统的安全稳定与高效运行。因此,电源产品性能的优劣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运行效率和使用周期,在电子设备中至关重要。常见的电源管理芯片有线性稳压器(LDO)、电荷泵(charge pump)、DC-DC转换器、AC-DC转换器等,应用领域涵盖消费电子,工业、汽车以及电信设备等几乎所有数字化场景。近年来随着汽车和消费电子等行业的需求迅速增长,电源管理也成为了电子行业增长最快的领域之一。

ADI电源新技术
•        P90技术简介
P90是ADI公司的大批量先进电源平台技术,也是目前其电源产品大量应用的工艺。P90工艺最大的优势就是在5V~80V工业电源的应用场合拥有业界领先的RA密度,即晶体管电阻面积(Resistance Area),相同晶体管的条件下面积越小越好,因为这样会降低工业成本,也就是说P90技术实现了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平衡。

基于P90技术的产品比上一代有更大的提升,比如同样都是90nm的工艺,P90就比S90的晶圆成本低30%,比上一代的S18的晶圆成本低10%。P90工艺兼容1.8V和5V的CMOS工艺,目前的很多产品电压越做越低、电流越做越大,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等运算量大的应用场合,电流都是几十安培以上,相比之下P90工艺更适合这些低压大电流的场合,同时也可以兼容到和逻辑直接接口的产品。

此外,P90在用于配置参数的电源应用产品,或内置MCU控制器的一些电源类产品可以最高支持32KB集成闪存。值得一提的是,P90目前都是用更高电导率的铜材料作为互联的,可以实现一些电流密度更高、阻抗更低的要求,而且可承受更大的冲击。

•        Silent Switcher 3
ADI公司的Silent Switcher® 技术是开关模式电源问世以来电源领域的先进成果之一。这项降噪技术在许多噪声敏感应用中改善了EMI性能,提高了系统效率、输出纹波性能,缩小了解决方案总体尺寸。ADI的开创性设计社区仍在继续开发Silent Switcher技术,以进一步降低系统噪声水平,不断扩大应用范围覆盖更多领域。

Silent Switcher稳压器可提供新的性能水平,同时具有高效率(高达96%)和低噪声性能,不会影响尺寸,也不需要过多的外部元件。SilentSwitcher架构使用专有设计和封装技术,以尽可能在高频率下实现更高效率,提供更低的EMI性能,并通过使用非常紧凑可靠的设计,以便更容易通过CISPR 25 5类EMI 峰值限制。

Silent Switcher解决方案支持高达65V的输入电压、高达30 A的负载电流,以及最小导通时间短导致的高降压比,适合众多应用,包括工业、仪器仪表和测量、医疗健康、航空航天、通信、汽车、能源、数据中心等。

与ADI合作了三十多年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Excelpoint世健多年来基于ADI的产品和解决方案组合,打造了多个贴近客户应用需求的解决方案并获得了市场的认可。针对ADI的储能系统产品,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一款基于Silent Switcher 3技术的产品LT8625S。
LT8625S同步降压调节器将超低噪声基准与SilentSwitcher架构相结合实现了高效和卓越的低频(0.1Hz~100kHz)输出噪声性能,同时基于最新的Silent Switcher 3架构,最大限度地减少了EMI发射,同时在高开关频率下提供了高效率,是高电流、噪声敏感应用的理想选择。

汽车电源
•        汽车电源ASIL
ASIL(Automotive Safety IntegrityLevel)是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最新的ISO 26262标准是以安全相关电子电气系统的特点,基于IEC 61508《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系统功能安全》制定的道路车辆功能安全标准,该标准为开发车规产品提供了一个符合ASIL的框架。

ISO 26262是史上第一个适用于大批量量产产品的功能安全(FunctionalSafety)标准,仅针对安全相关电子电气系统,包含电机、电子与软件零件,不适用于机械、液压等非电子电气系统。

随着越来越多的ECU等电子系统被应用,安全的设计在汽车领域越来越被重视。在自动驾驶主动安全市场的驱动下,影响人类安全的汽车电子系统必须要有很高的功能可靠性,所以通过汽车电子系统生命周期(设计和生产)特殊程序和要求的相关电子电气系统都需要遵循一个标准且完整的功能安全框架(ASIL)。

•        汽车电源管理
ADI公司专为汽车设计的电源产品覆盖汽车座舱电子和信息娱乐系统、车辆自动驾驶和安全、汽车LED驱动器以及电池管理和动力总成等电气化系统,确保其符合ASIL框架。不同的产品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包括电压调节、直流转换等。

ADI在汽车电源产品有5大战略目标:高性能(高效率、低功耗、低噪声)、ASIL(ADAS解决方案)、联合开发、高功率密度、小型化。正如上面所说,ADI拥有非常全面的汽车电源管理产品。接下来,我们将从无电感(电荷泵)DC/DC转换器、LDO 线性稳压器以及PMIC 和多功能来阐述说明。
首先,ADI的电荷泵系列提供最广泛的简单紧凑型无电感DC/DC转换器设计,包括降压、升压、降压-升压以及反向等多种子分类。这些转换器可用于升压、降压或反相输入电压。由于不需要电感,这些开关电容转换器可简化设计,且解决方案尺寸很小。此外,通过片内集成扩频技术,大幅降低了输入和输出噪声。

其中,稳压降压型电荷泵系列用于将输入电压递降/降压至较低的调节输出电压。开关电容转换器能够比传统电感切换器提供更小的解决方案尺寸和更简化的设计,同时比线性稳压器提供更高的效率和更低的运行温度。主要特性包括低静态电流、具有自动模式切换功能以保持稳压的多模式操作、高达500mA的Iout、低噪声恒频操作、突发模式(Burst Mode®)操作、过温、故障和短路保护。

稳压升压电荷泵系列用于将输入电压提高或提升至更高水平的稳压输出电压。由于不需要电感,与传统的感性开关相比,这些开关电容转换器提供很小的解决方案尺寸和简单设计。主要特性包括低静态电流、具有自动模式切换功能以保持稳压的多模式操作、高达500mA的Iout、低噪声恒频操作、突发模式(Burst Mode®)操作、过温、故障和短路保护。

稳压降压-升压电荷泵系列接受高于、等于或低于输出电压的输入电压,并且可用于将输入电压升高或下降至稳定输出电压。由于不再使用电感,这些开关电容转换器可作为开关稳压器拓扑的替代方案,减小解决方案的尺寸并简化设计。主要特性包括低静态电流、具有自动模式切换功能以保持稳压的多模式操作、高达500mA的Iout、低噪声恒频操作、突发模式(Burst Mode®)操作、过温、故障和短路保护。

其次,ADI拥有各类高性能低压降(LDO)线性稳压器,这些 LDO 线性稳压器提供极低压差、快速瞬态响应和出色的线路和负载调整,并具有在有线/无线和音频系统、FPGA/DSP/µC 电源以及 RF 和仪器仪表领域的最终应用中增加性能价值的功能,无论是需要低噪声、高 PSRR 还是紧凑封装。

ADI的电源管理IC(PMIC)产品组合了电池充电、电源通路(PowerPath™)控制、以及一个或多个 DC-DC 稳压器,旨在实现针对手持式产品的完整电源解决方案。PowerPath 产品和架构允许从VIN 和电池向负载供电,从而确保较短的充电时间,并为便携式设备设计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它们还可在电池电量耗尽的情况下于系统中实现“即时接通”。其他特点包括用于 USB 和墙上适配器的双路输入、开关稳压器、比较器或 LDO。

工业电源
•        SIMO
SIMO(Single-InductorMultiple-Output)指的是一种单电感多输出的架构。在传统开关电源设计中,每个开关电源都需要一个外部电感,多路输出就需要多个电感。SIMO既降低了BOM成本,也减小了PCB面积。多路均为开关式输出,因此具有更高的效率,将电能最大限度提供给系统应用而不是被消耗,也会延长系统的工作时间。

SIMO架构为需要较长电池寿命的微型设备提供了出色的解决方案。传统的开关稳压器拓扑中拥有多个电感,这些电感体积大、成本高,对小尺寸产品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线性稳压器速度快、结构紧凑、噪音低,但会产生损耗。将多个低压差稳压器(LDO)与DC-DC转换器混合使用,比单独使用LDO的设计尺寸要大。
SIMO架构能够在较小的设备中实现集成功能,无需使用多个分立元件。通过减少所需电感的数量,同时仍保持开关转换器的效率,SIMO架构几乎是小型超低功耗设计的理想拓扑结构。
▲ SIMO架构框图
电感饱和电流(ISAT)是电感下降一定百分比时的电流,它由给定磁芯材料和结构的电感磁芯尺寸决定。通过将几个电感组合成一个,可以减小所需电感的总体尺寸。SIMO具有以下优点:
1.    进一步节约了成本,减小了尺寸;
2.    可用元件值实现量化;
3.    时分复用:如果一个系统在另一个系统开启时处于关闭状态,它们可以“共享”所需的ISAT;
4.    均值:即使没有专用时隙,电流使用峰值也经常出现在不同的时间。这导致ISAT要求降低;

Excelpoint世健对比发现ADI公司的SIMO转换器提供了兼顾尺寸和损耗考量的优化方案。其架构能够以单个DC-DC的尺寸,提供DC-DC转换器的优势,同时还集成几个LDO。减少电感数量后,无需考虑电感之间的空间,有助于进一步减小总尺寸。

ADI的SIMO电源管理IC系列使用一个电感来提供多个开关降压-升压调节器。高效转换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超紧凑的尺寸和低物料成本则为空间有限的可穿戴设备、耳机、物联网和其他电池供电的小型消费电子设备提供非常合用的解决方案。

此外,附加的集成功能和特性进一步简化了低功耗便携式设备的设计,是通过集成电池管理(充电器和燃油表)、对噪声敏感的电源轨的LDO输出,以及用于控制上电和关断的板载时序控制器等功能实现的。I2C接口提供完全定制电源管理IC的能力,支持动态电压调节(DVS),以实现进一步节能和自定义的电源使用。

比如新型电源管理IC(PMIC)MAX77650和MAX77651采用微功耗SIMO降压-升压DC-DC转换器设计。PMIC中集成的150mA LDO为噪声敏感型应用提供纹波抑制。在MAX77650/MAX77651中,SIMO通过单个电感提供三个独立可编程电源轨,支持实现创新的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与其他分立解决方案相比,高度集成的SIMO架构有助于显著减小整体解决方案的尺寸。

•        NANOPOWER
Nanopower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使单功能模拟信号IC和混合信号IC消耗的电源电流或静态电流(IQ)低于1μA,帮助大幅降低功耗,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Excelpoint世健发现ADI公司的nanoPower Technology™产品使设计人员可选用更小巧的电池,减少电池充电或更换电池需求,从而延长产品正常运行时间。

电池供电应用继续呈指数增长,包括数量庞大的物联网(IoT)设备、可穿戴设备、健康状态监控器和现场传感器。这些设备突破了技术极限,要求实现更长的运行时间、更低的散热和更小巧的外形。静态电流(IQ)是占空比系统中的主要功耗因素,降低静态电流有助于发挥系统优势。

Excelpoint世健认为,ADI的nanoPower Technology产品消耗的静态电流不到1 μA,使系统能够发挥出色性能,实现更低散热和更长的工作寿命。世健结合当前市场,重点推荐MAX38640–MAX38643系列。
MAX38640–MAX38643是超低330nA静态电流降压(降压)DC-DC转换器的nanoPower系列,其工作电压为1.8V至5.5V,支持高达175mA、350mA、700mA的负载电流,峰值效率为96%,只有5nA的停机电流。这些器件提供超低的静态电流、小的总解决方案尺寸和整个负载范围内的高效率,因此非常适合电池寿命较长的电池应用。

MAX38640–MAX38643系列采用独特的控制方案,可在宽输出电流范围内实现超低静态电流和高效率。MAX38642不包括停机时的有源放电电阻器,该电阻器允许输出由另一个电源或充电的输出电容器调节或保持高电平。

MAX38640–MAX38643器件提供1.42mmx 0.89mm 6引脚WLP(2 x 3凸块,0.4mm间距),以及2mm x 2mm 6引脚和微型DFN包,所有零件都指定在-40°C至+85°C扩展温度范围。

综上所述,Excelpoint世健认为,ADI公司的电源新技术和解决方案不仅通过先进的设计和封装技术满足严格的电源要求,包括出色的功率密度、超低噪声技术和出色的可靠性,同时也为市场未来的技术创新提供了基础,能帮助市场更好地迎接各类挑战。

网友A:
工业电源部分心得:

        SIMO架构是一种非常实用的电源设计,能够通过减少电感数量和保持开关转换器的效率来实现小型超低功耗设计的理想拓扑结构。这种架构不仅能够降低BOM成本和PCB面积,还具有更高的效率和更长的系统工作时间,非常适合需要较长电池寿命的微型设备。同时,ADI公司的SIMO电源管理IC系列集成了DC-DC转换器和LDO,进一步减小了总尺寸。nanoPower技术使单功能模拟信号IC和混合信号IC的静态电流低于1μA,有助于降低功耗和延长电池使用寿命。MAX38640–MAX38643系列具有超低静态电流、小的总解决方案尺寸和整个负载范围内的高效率,非常适合电池寿命较长的电池应用。

网友B:
SIMO(Single-InductorMultiple-Output)指的是一种单电感多输出的架构。在传统开关电源设计中,每个开关电源都需要一个外部电感,多路输出就需要多个电感。SIMO既降低了BOM成本,也减小了PCB面积。多路均为开关式输出,因此具有更高的效率,将电能最大限度提供给系统应用而不是被消耗,也会延长系统的工作时间。
SIMO架构为需要较长电池寿命的微型设备提供了出色的解决方案。传统的开关稳压器拓扑中拥有多个电感,这些电感体积大、成本高,对小尺寸产品来说是一个不利因素。线性稳压器速度快、结构紧凑、噪音低,但会产生损耗。将多个低压差稳压器(LDO)与DC-DC转换器混合使用,比单独使用LDO的设计尺寸要大。
SIMO架构能够在较小的设备中实现集成功能,无需使用多个分立元件。通过减少所需电感的数量,同时仍保持开关转换器的效率,SIMO架构几乎是小型超低功耗设计的理想拓扑结构。这种拓扑结构是怎么工作的?多路输出能达到什么范围?

网友C:
SIMO架构和PMIC电源不是同一种方式的电源,一般的PMIC降压芯片尽管也可以输出多路电源,就需要多个电感。.SIMO架构尽管共用一个电感,看起来是只能输出一种电压,但是SIMO具有降压-升压拓扑,就可以利用单个电感提供多路独立的可编程电压输出,比如ADI的SIMO芯片,MAX77659集成了一个开关模式降压升压充电器和三个独立可编程降压升压稳压器,共享一个电感器。调节器在中到重负载条件下以91%的效率运行,而在轻负载条件下仅消耗5.0μA的静态电流,延长了电池寿命。SIMO结构解决方案不仅提高了器件的能效,而且由于其高度集成,大大减小了电路板的尺寸。因此是电池供电设备电源管理的理想解决方案。

网友D:
Nanopower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使单功能模拟信号IC和混合信号IC消耗的电源电流或静态电流(IQ)低于1μA,帮助大幅降低功耗,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NANOPOWER适用于可穿戴设备和监控状态监控器,MAX38640–MAX38643是超低330nA静态电流降压(降压)DC-DC转换器的nanoPower系列,其工作电压为1.8V至5.5V,支持高达175mA、350mA、700mA的负载电流,峰值效率为96%,只有5nA的停机电流医疗设备方面,可以用于新型便捷家用呼吸机设备,由于低散热,更长的工作寿命。在-40°C至+85°C扩展温度范围。

网友E:
是低压大电流充电方案合适,还是高压小电流充电方案合适??

网友F:
SIMO(Single-InductorMultiple-Output)指的是一种单电感多输出的架构。在传统开关电源设计中,每个开关电源都需要一个外部电感,多路输出就需要多个电感。SIMO既降低了BOM成本,也减小了PCB面积。多路均为开关式输出,因此具有更高的效率,将电能最大限度提供给系统应用而不是被消耗,也会延长系统的工作时间。
这个非常适合工控开关电源架构,值得借鉴和试用。

网友G:
P90技术是ADI公司的先进电源平台技术,具有业界领先的RA密度,可以同时实现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平衡。与前一代相比,基于P90技术的产品在成本上有了显著的降低,同时兼容更多的电压和逻辑接口。此外,ADI公司的Silent Switcher®技术是电源领域的一项先进成果,可以在噪声敏感的应用中改善性能,并提高系统效率和输出纹波性能。这项技术具有高效率、低噪声、尺寸小等优点,适用于各种应用领域。Excelpoint世健作为ADI的技术型授权代理商,在市场上已经成功推出了多个基于ADI技术的解决方案。其中,基于Silent Switcher 3技术的LT8625S储能系统产品更是备受关注和推荐。
汽车电源的ASIL等级是指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符合ISO 26262标准,该标准是对汽车安全相关电子电气系统的功能安全进行规范。随着汽车电子系统的不断应用,车辆安全设计变得越来越重要。研发车规产品需要遵循ASIL的功能安全框架,以保证汽车电子系统的高可靠性。ADI公司专为汽车设计了各种电源产品,覆盖座舱电子、信息娱乐系统、自动驾驶和安全系统等。这些产品具有高性能、符合ASIL框架的特点,提供电压调节、直流转换等功能,满足汽车电源管理的需求。
工业电源中,SIMO架构是一种单电感多输出的设计,能够降低成本和减小PCB面积,提高效率和延长工作时间。传统的开关电源设计需要多个电感,而SIMO架构利用单个电感实现多路开关输出,使得尺寸更小、效率更高。ADI公司的SIMO电源管理IC系列采用这种架构,适用于小型超低功耗设备,例如可穿戴设备、耳机和物联网设备等。另外,ADI的nanoPower Technology产品采用nanopower技术,功耗低于1μA,可以延长电池寿命,适用于物联网设备、可穿戴设备等电池供电应用。

网友H:
通过SIMO(Single-Inductor Multiple-Output)架构,工业电源实现了单电感多输出的设计,大大降低了成本和占用空间,同时提高了效率和系统工作时间。SIMO架构适用于需要长电池寿命的微型设备,能够取代传统的电感和线性稳压器,减小设计尺寸。ADI的SIMO电源管理IC系列使用一个电感提供多个调节器,实现了高效转换和紧凑尺寸。而Nanopower技术能够使电源电流低于1μA,显著降低功耗,延长电池使用寿命,适用于物联网、可穿戴设备和传感器等应用。世健推荐ADI的nanoPower Technology产品,提供了出色性能、更低散热和更长工作寿命的解决方案。特别是MAX38640-MAX38643系列值得关注。

网友I:
MAX38640–MAX38643是超低330nA静态电流降压(降压)DC-DC转换器的nanoPower系列,其工作电压为1.8V至5.5V,支持高达175mA、350mA、700mA的负载电流,峰值效率为96%,只有5nA的停机电流。这些器件提供超低的静态电流、小的总解决方案尺寸和整个负载范围内的高效率,因此非常适合电池寿命较长的电池应用。

MAX38640–MAX38643系列采用独特的控制方案,可在宽输出电流范围内实现超低静态电流和高效率。MAX38642不包括停机时的有源放电电阻器,该电阻器允许输出由另一个电源或充电的输出电容器调节或保持高电平。

MAX38640–MAX38643器件提供1.42mmx 0.89mm 6引脚WLP(2 x 3凸块,0.4mm间距),以及2mm x 2mm 6引脚和微型DFN包,所有零件都指定在-40°C至+85°C扩展温度范围。

这个电源芯片不错啊,非常适合低压数字电路用。

网友J:
P90是ADI公司的大批量先进电源平台技术,也是目前其电源产品大量应用的工艺。很好!

网友K:
SIMO架构是尺寸小型化和低功耗设备最佳选择,其独特地使用单个电感进行多路电源输出技术让人感觉方案很新颖,进一步提高功率密度。

网友L:
汽车电源方面:
首先,ADI的电荷泵系列提供最广泛的简单紧凑型无电感DC/DC转换器设计。
其次,ADI拥有各类高性能低压降(LDO)线性稳压器。
其他特点, 包括用于 USB 和墙上适配器的双路输入、开关稳压器、比较器或 LDO。
Nanopower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使单功能模拟信号IC和混合信号IC消耗的电源电流或静态电流(IQ)低于1μA,帮助大幅降低功耗,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

心得,
汽车正面临汽改电的转换潮, 适用于电车应用的技术市场广阔,ADI以先进的技术和化优异的产品性能,成为广泛设计开发人员的首先,
不断推出的新技术和新器件 ,让设计变的越来越简单,效率却越来越高, 但同时也期待ADI在价格服务方面能更优化,更新民。

网友M:
文中分别讲述了关于新电源技术以及汽车和工业领域所用电源的应用概述,最吸引的我的是工业电源中SIMO架构,架构中提到可以实现单电感多输出的方式,传统工艺中,往往采用单电感单输出的方式,使得在PCB设计过程中占用了设计空间,与此同时架构中提到可以实现分时复用,那么在设计中多重负载运行的应用中,不仅可以在PCB涉及层面节省空间,更能在编写应用程序过程中,利用分时复用的方法进行负载应用切换,我认为在多物联设计中具有很好的设计意义

网友N:
车规级和工业级应用领域的客户对电源芯片的基本要求都是“安全、稳定、抗干扰、高可靠性”等,ADI电源芯片是如何保证芯片在各类极端恶劣环境和条件下可靠、稳定地工作并且还能保证使用寿命长?

网友O:
可以看到,SIMO架构能够在较小的设备中实现集成功能,无需使用多个分立元件。通过减少所需电感的数量,同时仍保持开关转换器的效率,SIMO架构几乎是小型超低功耗设计的理想拓扑结构。
因此,它的市场前景十分看好。

网友P:
学习了解了一下MAX38640–MAX38643系列的控制方案介绍,在宽输出电流范围内实现超低静态电流和高效率。MAX38642不包括停机时的有源放电电阻器,该电阻器允许输出由另一个电源或充电的输出电容器调节或保持高电平,具有出色的功率密度、超低噪声技术和出色的可靠性,非常有市场前景。

网友Q:
汽车电源模块心得:
随着新能源汽车在电源系统上的要求越来越高,车载电源的集成化、大功率、小型化、智能化和高性价比设计成为产品的发展趋势,将车载充电机OBC、DC/DC变换器和高压配电单元集成逐步成为车载电源的主流方案。意味着电路集成相比于独立电路而言设计难度大幅提升,变压器的设计也更难,要同时满足高性能、安全性和小型化的要求,还要考虑过热、老化、故障实时监测;需要不断提高电感、变压器频率以应对第三代半导体材料的应用,尤其是在300KHz、500KHz乃至更高工作频率下如何保障电感、变压器的高频损耗?这些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R:
汽车电源管理方面:
亚德诺ADI公司在汽车电源产品有5大战略目标:高性能(高效率、低功耗、低噪声)、ASIL(ADAS解决方案)、联合开发、高功率密度。其中,紧凑型无电感DC/DC转换器设计不需要电感、尺寸很小,还通过片内集成扩频技术,大幅降低了输入和输出噪声。
无电感(电荷泵)DC/DC转换器如何选型?有什么参考?

网友S:
ADI公司收购了MAXIM, LT,加上自身的模拟功底,会在模拟/数字这个领域相当强大的.如果能把这几家的特长相互融合才好.当然价格也需要有竞争力.

网友T:
Nanopower技术的出现对于依赖电池供电的设备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福音。这种技术通过降低单功能模拟信号IC和混合信号IC的电源电流或静态电流(IQ)至1μA以下,从而显著地减少了功耗,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Excelpoint世健所发现的ADI公司的nanoPower Technology™产品,使得设计人员可以使用更小的电池,降低了电池充电或更换的频率,进一步延长了设备的正常运行时间。

随着物联网(IoT)设备、可穿戴设备、健康状态监控器和现场传感器等电池供电应用的持续增长,对于更长的运行时间、更低的散热和更小巧的外形的需求也日益突出。在这些设备中,静态电流(IQ)是导致功耗的主要因素,因此降低静态电流成为了提高系统性能的关键。Nanopower技术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应运而生,它通过优化电流消耗,使得设备的运行更加高效,从而满足了市场的需求。

总的来说,Nanopower技术为电池供电设备带来了革命性的改变,它不仅延长了电池的使用寿命,还降低了设备的功耗,使得这些设备能够在更长时间内保持高效的运行状态。这对于依赖电池供电的各种应用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网友U:
P90是ADI公司的大批量先进电源平台技术,也是目前其电源产品大量应用的工艺。P90工艺最大的优势就是在5V~80V工业电源
基于P90技术的产品比上一代有更大的提升,比如同样都是90nm的工艺,P90就比S90的晶圆成本低30%,比上一代的S18的晶圆成本低10%。P90工艺兼容1.8V和5V的CMOS工艺,目前的很多产品电压越做越低、电流越做越大,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等运算量大的应用场合,电流都是几十安培以上,相比之下P90工艺更适合这些低压大电流的场合,同时也可以兼容到和逻辑直接接口的产品。

网友V:
ADI的电荷泵系列提供最广泛的简单紧凑型无电感DC/DC转换器设计,包括降压、升压、降压-升压以及反向等多种子分类。这些转换器可用于升压、降压或反相输入电压。由于不需要电感,这些开关电容转换器可简化设计,且解决方案尺寸很小。此外,通过片内集成扩频技术,大幅降低了输入和输出噪声。

网友W:
目前天气日渐恶劣,工作温度在-40°C至+85°C扩展温度范围是否能满足极端环境的需求?

网友X:
电感饱和电流(ISAT)是电感下降一定百分比时的电流,它由给定磁芯材料和结构的电感磁芯尺寸决定。通过将几个电感组合成一个,可以减小所需电感的总体尺寸。SIMO具有以下优点:
1.    进一步节约了成本,减小了尺寸;
2.    可用元件值实现量化;
3.    时分复用:如果一个系统在另一个系统开启时处于关闭状态,它们可以“共享”所需的ISAT;
4.    均值:即使没有专用时隙,电流使用峰值也经常出现在不同的时间。这导致ISAT要求降低;

网友Y:
      P90工艺最大的优势就是在5V~80V工业电源的应用场合拥有业界领先的RA密度,即晶体管电阻面积(Resistance Area),相同晶体管的条件下面积越小越好,因为这样会降低工业成本,也就是说P90技术实现了高效率和低成本的平衡。
      基于P90技术的产品比上一代有更大的提升,比如同样都是90nm的工艺,P90就比S90的晶圆成本低30%,比上一代的S18的晶圆成本低10%。P90工艺兼容1.8V和5V的CMOS工艺,目前的很多产品电压越做越低、电流越做越大,比如目前人工智能等运算量大的应用场合,电流都是几十安培以上,相比之下P90工艺更适合这些低压大电流的场合,同时也可以兼容到和逻辑直接接口的产品。
       此外,P90在用于配置参数的电源应用产品,或内置MCU控制器的一些电源类产品可以最高支持32KB集成闪存。值得一提的是,P90目前都是用更高电导率的铜材料作为互联的,可以实现一些电流密度更高、阻抗更低的要求,而且可承受更大的冲击。
       智能气象站需要在野外长时间工作,需要更好的电源技术,P90的低电压倒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Z:
心得:电源管理在电子设备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能够确保电源系统的安全稳定和高效运行,通过分配电源到系统中的不同组件,控制和监测电压或电流的输入和输出。电源管理芯片如线性稳压器、电荷泵、DC-DC转换器、AC-DC转换器等在消费电子、工业、汽车和电信设备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
疑问:在电源管理中,各种电源管理芯片各自有什么特点和优势?它们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中有何表现?
探讨:随着科技的发展,电源管理技术也在不断进步。请问在未来的发展趋势中,电源管理技术会有哪些新的突破和创新?这些创新技术如何为各个领域带来更多便利和价值?
心得:此外,我对电源管理芯片在新能源汽车领域的应用特别感兴趣。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如何提高电源管理芯片的效率、可靠性和安全性,以满足新能源汽车对电力系统的需求?请分享一些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实际应用案例。
疑问:电源管理芯片在节能减排方面有哪些贡献?如何评价电源管理芯片在绿色环保方面的作用?

网友AA:
ASIL(Automotive Safety IntegrityLevel)是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最新的ISO 26262标准是以安全相关电子电气系统的特点,基于IEC 61508《安全相关电气/电子/可编程电子系统功能安全》制定的道路车辆功能安全标准,该标准为开发车规产品提供了一个符合ASIL的框架。

网友AB:
ADI公司专为汽车设计的电源产品覆盖汽车座舱电子和信息娱乐系统、车辆自动驾驶和安全、汽车LED驱动器以及电池管理和动力总成等电气化系统,确保其符合ASIL框架。不同的产品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包括电压调节、直流转换等

网友AC:
ADI公司专为汽车设计的电源产品覆盖汽车座舱电子和信息娱乐系统、车辆自动驾驶和安全、汽车LED驱动器以及电池管理和动力总成等电气化系统,确保其符合ASIL框架。不同的产品可以实现不同的功能,包括电压调节、直流转换等。ADI的电荷泵系列提供最广泛的简单紧凑型无电感DC/DC转换器设计,包括降压、升压、降压-升压以及反向等多种子分类。这些转换器可用于升压、降压或反相输入电压。由于不需要电感,这些开关电容转换器可简化设计,且解决方案尺寸很小。此外,通过片内集成扩频技术,大幅降低了输入和输出噪声。

网友AD:
Nanopower是一种特别的技术,可以使单功能模拟信号IC和混合信号IC消耗的电源电流或静态电流(IQ)低于1μA,帮助大幅降低功耗,从而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Excelpoint世健发现ADI公司的nanoPower Technology™产品使设计人员可选用更小巧的电池,减少电池充电或更换电池需求,从而延长产品正常运行时间。

网友AE:
ADI的SIMO电源管理IC系列使用一个电感来提供多个开关降压-升压调节器。高效转换有利于延长电池寿命,超紧凑的尺寸和低物料成本则为空间有限的可穿戴设备、耳机、物联网和其他电池供电的小型消费电子设备提供非常合用的解决方案。

网友AF:
电源管理对于各种电子设备的性能、效率和使用寿命都至关重要,尤其在汽车与工业上
P90技术减少了晶圆面积降低成本,Silent Switcher 3技术提供了高效率和低噪声的稳压器解决方案
在汽车领域有一个汽车安全完整性等级(ASIL)规范,ADI公司在此规范下设计出高性能(高效率、低功耗、低噪声)、ASIL(ADAS解决方案)、联合开发、高功率密度、小型化的产品,包括无电感(电荷泵)DC/DC转换器、LDO 线性稳压器以及PMIC 和多功能几种类型电源管理产品。
在工业上,ADI还开发了两种架构:
SIMO技术是单电感多输出的架构,能够降低BOM成本和PCB面积,适用于小型超低功耗设计。
NANOPOWER技术是超低静态电流的技术,有助于延长电池的使用寿命,适用于物联网设备、可穿戴设备等应用

网友A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