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英飞凌基础学习笔记STM(System Timer)

楼主(2023-11-24):
一、STM 系统定时器

→系统计时器STM用于生成一个时间基础,例如为一个操作系统,以及生成触发事件

→系统中STM模块和cpu和cpu一样多。因此,每个CPU可以使用一个STM作为其时间基

1.1 主要功能1.1.1 自由运行64位计数器

完美地适合操作系统时间基础的生成和触发事件

1.1.2 灵活的中断服务请求生成

指示具有最高灵活性的指定优先级的事件

二、STM自由运行64位计数器

楼主:
2.1 功能介绍
→STM有一个64位计数器,由来自CCU(时钟控制单元)的fSTM进行时钟

→系统计时器值可以通过7个寄存器读取,每个寄存器选择系统计时器值的32位范围。

→每一个都可以用作具有不同分辨率和范围的计数器。

→由于64位的宽度,整个计数器需要用两个加载指令来读取。计时器将在加载操作之间继续计数,因此读取值有可能不匹配。为了实现对STM内容的同步和一致的读取,我们实现了一个捕获寄存器。

→这个捕获寄存器保持计时器的上值,为什么读取下面的部分。因此,第二个加载操作将读取捕获寄存器的内容。

楼主:
三、STM灵活的中断服务请求生成

楼主:
3.1功能介绍
→STM计数器可以与两个比较寄存器中的值进行比较。

→如果值匹配,则从两个比较中生成比较匹配事件。

→有两个参数可编程,可用于比较操作:

    1.START(开始):进行比较操作所用的第一位(LSB)位置。

    2.SIZE(大小):要进行比较的比特数(从零开始)。

→使用START配置和SIZE配置,甚至可以检查单个位转换(将大小设置为0,并将开始设置为感兴趣的位。

→在上面的图中,假设已配置了以下参数:

1.SIZE0 = 17; START0 = 10

2.SIZE1 = 7; START1 = 7

楼主:
四、STM系统集成

楼主:
4.1 到STM的时钟(fSTM)是从CCU中生成的
→这是在启用后生成的

→时钟分频器应该在两个模块中都进行配置:CCU和STM

楼主:
4.2 必须确保fSTM是对系统外围设备总线(SPB)时钟(fSPB)的整数
→如果不保证整数比率,则计数器值可能是错误

楼主:
五、应用程序示例操作系统时基生成

STM可用于生成实时操作系统(RTOS)生成时间基,例如作为调度程序的基础

→可以配置不同的计时器中断率

→在多核系统中,每个CPU都可以有自己的时间库

网友A:
楼主这个主题把我整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