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硬件上手和开发环境的建立

楼主(2023-11-24):
上手和开发环境的建立
硬件上手
STM8开发板
笔记介绍的所有程序基于下图这块STM8S开发板。这片开发板除了包含最小系统,还引出了所有GPIO端口,外扩了UART、I2C、SPI等接口,几乎囊括了这颗MCU(STM8S103K3T6)的全部功能。因为是学术交流,所以只附上实物图。

板载的STM8S103K3T6是STM8S103系列的高端型号,封装是LQFP32,CPU最高时钟为16MHz,程序Flash为8KB,内部带有1KB的RAM和640B的EEPROM,有7个10bit的ADC通道,1个16bit通用定时器,1个16bit高级定时器,1个8bit定时器,UART、SPI、IIC 接口各1个,GPIO有28个,外部中断达27个。

楼主:
对STM8S而言,往往存在一个Vcap引脚(Pin_5)。这是STM8 内核的1.8V电源引出脚,需要通过一个去耦电容接地,以保证芯片主电压调节器的稳定(STM8L 不需要这个电容)。厂商推荐电容的典型值为470nf,但不必使用电解电容。PCB布线时C1应尽量靠近VCAP 管脚。

楼主:
仿真器
一般,初学者很难一次性写出正确的代码,就算是大神,也难免会犯一些错误。虽然软件开发平台在进行编译时,能够指出语法上的错误,但逻辑上的错误却很难指出。这时,仿真器(专指硬件仿真器,下同)就派上用场了。它可用于实现硬件的仿真,可 以实现对单片机程序运行的控制,例如单步执行、全速运行、设置断点,可以辅助查找程序中的问题。
  ST MCU的仿真器是ST-LINK,包含V1、V2、V3三个版本,均支持对STM8/32的硬件仿真。相比与V1,V2将STM8仿真所需的四个引脚做成了独立的接口。后面的自学笔记将均以ST-LINK V2作为硬件仿真器。
  下图便是ST-LINK V2,中间的4P插针用于STM8硬件仿真。按左上→右下的顺序,依次是Vdd、SWIM、GND、RESET。将ST-LINK V2连接到开发板上的“SWIM仿真器接口”:
① Vdd:连接VDD。仿真器不能为目标版供电。
② SWIM:连接SWIM
③ GND:连接GND
④ RST:连接RST

楼主:
 在进行使用前,先安装ST-LINK V2的驱动。ST-LINK V2支持所有Windows XP以来的所有Windows系统,以及对应的64位系统(可能并不包含Windows XP 64bit)。
  ST-LINK V2驱动下载地址:

ST官网:https://www.st.com/en/development-tools/st-link-v2.html

楼主:
软件配置
开发环境
一般,STM8的IDE有2种:ST Visual Develop(STVD,免费),AR For STM8(付费)。
  虽然STVD免费,但想要用C语言进行编程,还需要安装另外付费的COSMIC For STM8编译器,否则就只能使用汇编语言进行编程。而IAR For STM8不仅自带C语言编译器,更集了编辑、调试、下载功能。IAR还提供程序代码小于4KB无时限的全功能试用版,所以,下文均以IAR For STM8作为软件开发平台。
  IAR For STM8的下载地址:https://www.iar.com/iar-embedded-workbench/#!?architecture=STM8

楼主:
开发环境的建立:基于STM8官方库建立IAR工程
此方法适用于STM8S和STM8L,但STM8A未测试
1. 去ST官网或论坛下载STM8的标准外设库
2. 建立STM8 工程模板文件夹并复制相关文件
  在文件夹下建立四个文件夹(这个看个人喜好)。

楼主:
将官方例程Libraries/STM8S_StdPeriph_Driver里面的内容复制到Library文件夹下,把官方例程Project/Template里的main.c、stm8s_conf.h、stm8s_it.c 和 stm8s_it.h复制到App文件夹下。

3. 给工程添加组和文件
  打开IAR,菜单栏选择Project->Create New Project->ok,将IAR工程文件保存到Project文件夹下。
  在工程文件树区域,右击工程名称,选择Add Group,然后依次添加App组,Libraries组,Doc组。
  在App和Libraries分组中添加对应文件夹下的全部内容。在Libraries\src文件夹里所有的源文件。

楼主:
4. 工程设置
  选择使用的STM8单片机的具体型号,要注意Code和Data的选项。以STM8S103K为例子。
  设置编译器的路径,该路径是寻找*.h的路径。&PROJ_DIR& 指的是工程文件workspace的保存路径,即*.eew文件的路径。…指的是上一级路径,即父目录。

楼主:
明白上述两点后,将STM8库文件的inc(头文件)路径包含进去。//推荐使用相对路径,这样在将程序移到其它电脑时不必重新设置库函数路径
$PROJ_DIR$\..
$PROJ_DIR$\..\App
$PROJ_DIR$\..\Library\inc

楼主:
然后设置Debugger为ST-Link。至此设置完成,可以编译工程了。

5. 编译测试

然后会看到报错!?
  错误提示是没有在头文件stm8s.h中设置芯片类型。那就去设置——打开stm8s.h做修改,对芯片型号进行定义,我们选择的是stm8s103,这里应根据实际芯片类型进行选择。
  然后再次进行编译。会发现还是会报错!??
  这次的错误提示是无法定义ADC2、CAN等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我们继续看stm8s.h文件,里面有说明。
  这里说我们定义STM8S103以后,只会去定义ADC1,不会定义ADC2!因为STM8S103芯片根本就没有这些外设,所以将不支持的外设的.c/h文件从Libraries组移除。
  再次进行编译就不会报错了,可以看到有一个warning,那是ST官方的某个库函数没有return语句,可以无视。
  到此结束,接下来就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进行编程和调试了。

网友A:
新手入门必备学习贴

网友B:
下载过程写的非常清楚

网友C:
能调试排错,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