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干货]
差分晶振怎么测量

楼主:
其实对于差分晶振怎么测量方式有很多种,主要还是要看自己选择什么样的方式了,因为选择不同的测量方式步骤和操作方式是不同的。关于差分晶振怎么测量的方式,小扬给大家详细的分享一些吧!

差分晶振测量技巧
技巧一:传统测量方式
传统的测量方式就是使用替代法或示波器测量。如何用万用表测量晶振是否开始振动呢?可以用万用表测量晶体振荡器两个管脚的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为5V,那么就是2.5V左右另外,如果用镊子接触晶体的另一只脚,这个电压会有明显的变化,证明它已经开始振动,说明是好的差分晶振。

技巧二:技术测量方式
一般企业的技术员在测量查粉晶振的时候都会使用一块用R10k万用表测量晶体振荡器两端的电阻值,这一种方式是技术测量方式,很多技术人员都喜欢,主要是因为测试方法比较简单。
如果是无穷大,说明晶振没有短路和漏电。然后将电探针插入电源插座,用手指捏住晶体振荡器的任意一个引脚,将另一个引脚接触到电探针顶部的金属部分。如果electroprobe里的霓虹灯泡是红色的,说明晶振好;如果氖灯不亮,说明晶体振荡器损坏。

技巧三:万用表测试
用万用表R10k块测量晶振两端的电阻值。如果是无穷大,说明晶振没有短路和漏电。用数字电容计(或数字万用表的电容)测量其电容。一般损坏的晶振容量明显降低不同晶振的正常容量有一定范围。

技巧四:听声音做测试
贴近耳朵摇一摇,有声音就一定碎了。内部晶体已经碎了,还能用的话频率变了,这是比较简单的测试方式。还可以直接使用测试输出引脚电压。正常情况下,约为电源电压的一半。因为输出是正弦波(峰值接近源电压),用万用表测试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半。

技巧五:用替代法或示波器测量
用万用表测量晶振两个管脚的电压是否是芯片工作电压的一半。比如工作电压为5V,测得的电压约为2.5V另外,如果用镊子接触晶体的另一只脚,这个电压变化明显,证明它在振动,这些技巧和第一种的方式相似的,可以利用一些替代产品进行测试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