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12F615的IOC中断设置及实验结果

楼主(2023-11-24):
根据PIC12F615的数据手册描述,PIC12F615外部中断分为两类:一种是External Interrupt(INT),一种是 INTERRUPT-ON-CHANGE(IOC)。外部中断管脚只有一个,即GP2管脚。INT和IOC都是边沿触发外部中断,区别在于INT可以具体配置为上升沿触发或者下降沿触发,而IOC没有具体的配置边沿触发类型的寄存器,可以理解为IOC双边沿触发。最后实验结果也说明IOC确实为双边沿触发。

楼主:
不能贴实验结果图

网友A:
第一个是为了对标51单片机的IO中断。

网友A:
IOC是扩展IO中断。

网友A:
贴图的话可以在高级模式,上传后再贴。

楼主:
蓝色是接收的方波,黄色是进入外部中断的指示电平

网友B:
为了跟51保持一致?

网友C:
双边沿触发确实很实用的

网友D:
双边沿有什么用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