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合适的DC-DC降压恒流芯片推荐吗?

楼主(2023-11-24):
找一款DC-DC降压恒流芯片
输入USB供电,有2种情况,5V1A, 5V2A
输出3.3V,给一颗3.2V的电池充电,充满3.3v,支持大电流充放电
要求,输入有限流或者恒流功能,
好比,输入5V1A,可以限流到1A以下,这样不会损坏usb。
最好电流可以外部可调或者pwm单片机能够控制
谢谢!

网友A:
你电池容量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电池容量多少啊

很小容量,50mA

网友B:
请问这样可以帮到你的忙吗?恒流恒压输出

网友A:
容量不大 这种搞颗1117-3.3 输出串个20欧姆电阻 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容量不大 这种搞颗1117-3.3 输出串个20欧姆电阻 就可以了,

1117达到要求吗?

网友C:
找个开关型充电IC,可以给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的那种IC。

我们有5V/2.4A 5V/3.4A 5V/4.8A 5V/8A四款任你选择

楼主:
1117不行,转换效率比较低,用dc-dc主要是效率,我们要充电速度快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这样可以帮到你的忙吗?恒流恒压输出

这颗芯片,功能很接近了,我们评估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1117不行,转换效率比较低,用dc-dc主要是效率,我们要充电速度快

我们这边有5V2.4A/5V3.4A/5V4.8A/5V8A的如有合适使用请联系我

网友D:
请问能否发一下PC8231的datasheet呢?

可以的,有需要请看我头像加V

网友E:

PC8231可以,调电压,电流

MAX38640–MAX38643
有输入欠压保护,不合适。

网友F:

KIS-3R33S了解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