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ADC交错工作方式碰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AD, ADC, dc

      在 STM32G4 中存在最多 5 个 ADC 转换单元,其中 ADC1/2 和 ADC3/4 可以工作在双路模式下(Dual mode),双路模式的交错工作方式可以提高 ADC 的采样速率,实现采样率翻倍。在使用交错工作方式时,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

如:交错工作方式下开启 ADC 中断(EOC 中断),使用 CubeMx 生成的默认中断服务函数,中断服务函数中包含了清除中断标识,但是运行程序后,调试发现采样值可以正常更新,但是中断工作 “异常”。在只启动 ADC1 或是只使能 ADC1 的中断的情况下,程序运行后 ADC1 将不停的进入中断。

通过学习ADC交错工作方式碰到的问题与解决方法技术文档,可以有效避免这些问题的出现。

网友A(2024-07-21):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B: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C: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D: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E: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F: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G: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H: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I: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J(2024-08-31):
在交错模式下,由于两路 ADC 共享某些资源或同步工作,可能导致中断标志的误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