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 ADC自校准不成功的问题分析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该文档对STM32U5 ADC自校准不成功的问题分析进行了具体的分析与给出解决方案。
      很多 STM32 系列中的 ADC 都带有自校准的功能。它提供了一个自动校准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ADC 计算出一个校准因子,并在内部应用到此 ADC 模块,直到下一次 ADC 掉电。在执行任何 ADC 操作之前必须校准,以消除芯片之间 ADC 结果的偏差。

      然而有时候在运行自校准代码代码的情况下,发现 PC 指针最后跑到这个 Calibration Error 的Error_Handler()里。也就是说,执行自校准失败了!
通过学习STM32U5 ADC自校准不成功的问题分析应用笔记文档,了解到在初始化自校准之前,

需要保证 3 个条件:
1) ADC 的电压调整器已经使能并正常工作(ADVREGEN = 1 且 LDORDY =1)
2) ADC 没有打开(ADEN=0)
3) 自动掉电模式没有使能(AUTOFF = 0)

这样可以又避免自校准失败问题的发生。

网友A:
如何判定自校准是否已经成功了呢

网友B:
如果失败的话 会有信息发送回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失败的话 会有信息发送回来吗

可以通过代码的方式实现校准的验证,文档里面有示例

网友C:
在每次使用之前都需要自校准还是需要根据情况来决定呢

网友D:
如何对adc的电压调整器进行设置呢

网友E:
如果需要自校准的话  是不是有一个初始化的顺序啊

网友F:
在adc进行自校准的时候 它的电压基准取自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