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PWM硬件间隔触发ADC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AD, ADC, PWM, ST, STM
      STM32 PWM硬件间隔触发ADC技术文档针对 STM32Fxxx 的 PWM 波硬件间隔 ADC 采样实现方式做简要介绍与说明。
在很多应用场景中,比如电机,电源,变频器等应用中,ADC 的采样点会有很严格的要求,如果采样点选择错误,会给整个控制系统造成严重后果。

通过学习该文档可以很快实现PWM 波硬件间隔 ADC 采样并应用到项目当中。

网友A:
使用硬件触发adc是怎么个形式啊

网友B:
是不是通过io口的中断来启动adc采集啊

网友C:
这里的触发是指使能adc还是adc判定之后有其他动作呢

网友D:
这里说的采样点是指采样的时机吗 还是说采样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说的采样点是指采样的时机吗 还是说采样频率

说的是采样的时机

网友E:
这个采样的间隔是如何来确定的呢?通过pwm?

网友F:
这个完全可以通过算法得到自己想要的采集点信息

网友G(2024-01-23):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H: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

网友I: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