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0x禁止ADC已关闭情况下再次关闭ADC问题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该技术文档对F30x禁止ADC已关闭情况下再次关闭ADC应用进行了具体分析,并且给出了问题解决方案。

      由于STM32F30x 在对 ADC 进行关闭的操作与其他系列是不一样的;其他系列只要将 ADON 位清零就可以停止转换并使 ADC 进入掉电模式,而 STM32F30x 则不一样,它是通过置位 ADDIS 位来关闭 ADC的。
      在 void ADC_DisableCmd(ADC_TypeDef* ADCx)程序中也可以看到这一点。

网友A(2024-07-21):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B:
影响控制IC

网友C: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D: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E:
传送直流信号的引线

网友F:
Buck(或降压)变换器功率部分布局

网友G: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H: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I: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J:
通过电容方式耦合到不同层上邻近的引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