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334上管脚的ADC和DAC复用问题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AC, AD, ADC, DAC, ST
      该文档描述了F334上管脚的ADC和DAC复用使用情况与具体分析。

      有时候在使用 STM32F334 芯片的时候,需要将 DAC 的通道内部链接在 COMP 上。而此时,对应的 PA5 和 PA6 想当作ADC2_IN2 和 ADC2_IN3来进行使用,很多人担心这样会不会产生影响。
      通过学习8STM32F334上管脚的ADC和DAC复用问题技术文档,PA5 和 PA6(DAC2_OUT2)其实是分别带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起到的作用就是在 DAC2 的输出 2 与 GPIO(PA6)之间做一个控制连接的作用。

      如果是将 DAC 的通道与 GPIO 断开,就算 GPIO 当作了 ADC 的功能,它也不会对 ADC 采集的电压有影响了。所以说PA5 和 PA6 在 DAC 通道与 GPIO 断开的情况下是可以当作 ADC 的管脚的,也打消了对于这块影响的顾虑。

网友A(2024-07-21):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B: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C: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D: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E: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F: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G: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H: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I: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J: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