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4] STM32L4系列中ADC通道配置上的区别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该技术文档描述了STM32L4 系列中的子系列种ADC通道配置上的区别,防止大家在使用STM32L4时,由于配置不不对的问题发生ADC 通道采样错误。

      相比 STM32L432,STM32L476 在 ADC 通道的配置需要多配置一个寄存器 GPIOx_ASCR。如果需要将模拟开关连接到 ADC 输入,就必须在相应的位写“1”。这个位必须在 ADC 转换之前设置。只能连接到 ADC 输入的 IO 口才进行设置,其他 IO 口必须保持复位值。

网友A(2024-07-21):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B:
这些引线越窄越好

网友C: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D:
输入滤波电容的公共端应作为其他交流电流地的唯一接点

网友E: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F:
把这干扰信号再次辐射出去

网友G: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H:
把纹波电流分摊到每个电容上

网友I: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