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扫描模式下 ADC 发生通道间串扰问题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该文档具体描述了STM32在扫描模式下 ADC 发生通道间串扰的现象与解决方案。

主要原因是对 ADC 所设置的采样保持时间Ts偏小,导致相邻通道之间透过采样电容发生了藕合。
可以通过公式计算出的采样保持时间Ts,可以保证采样电容上的采样值,相对于信号源的电平的偏差不大于1/4LSB。

并且文档最后给出了设计优化建议。
LAT0034 扫描模式下 ADC

网友A(2024-07-21):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B: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C:
让PCB顶层和底层一样,将它们通过一些过孔(或通孔)连接

网友D: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E:
电源中都有一个交流电压最大的节点

网友F: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G: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

网友H:
传送交流信号的引线要尽可能短且宽

网友I: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J:
电容工作在额定的纹波电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