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ADC对小信号的转换结果为零问题学习分享

楼主(2023-11-24):
      该技术文档描述了在ADC 的参考信号设计错误。Vref+与参考电源之间有较高的阴抗,Vref-与 VSSA 之间有较高的阻抗, 导致 ADC 的参考值产生偏移的情况。
      具体表现为:对于小于 200mV 的输入信号,ADC 转换出的结果匀为零。

文档中给出了具体的处理方案:
Vref+与 VDDA 之间改用零欧电阻连接,Vref-与 VSSA 之间改用零欧电阻连接。
这样可以解决该问题的出现。

网友A:
这个是不是涉及到了adc的阻抗匹配问题啊

网友B:
为什么这样处理可以解决问题呢

网友C:
这样改进的原理是什么  是不是仅仅适用于st的单片机呢

网友D:
也就是说并联了零欧姆电阻 可以降低这种阻抗

网友E:
如果使用内部参考电压的话 还存在这个问题吗

网友F:
如何确定参考是偏移量呢?跟阻抗有算法吗

网友G(2024-01-23):
要将多余空间去除。对于第一个字符从第一行开始向下扫描,把那些一行中所有的点的灰度值全为0的点去掉,直到扫描到有一行不全为0时为止。

网友H:
根据色彩的变化记录每一行的颜色跳变点,由此识别出车牌区域。

网友I:
切割完了第四个字符之后,再依次扫描剩下的空间,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不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开始并依次扫描直到所扫描的这一竖上的所有点的灰度值全为0时认为是字符的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