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想做一款高压DCDC

楼主(2023-11-24):
想做一款高压DCDC,24V输入,800V输出,120mA输出电流,不知道用什么电路方案比较好?

网友A:
类似老电视机的高压包部分

网友B:
用升压电路,输出差不多100W了。

网友C:
你会不会做低压的DCDC?

网友D:
这么大的功率,肯定是选择反激或者推挽了。

xch
专家

网友E:
800V也不算是高压了,低压升压用推挽电路比较合适。很多逆变器前级都是24伏升压到直流300V左右,后级是全桥的SPWM输出。你这只不过是把推挽变压器输出绕组多绕几圈。

楼主: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F(2024-01-01):
推挽最适合,当然,反激,正激都行,才百来瓦功率随便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