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总结 Linux 系统启动的几个汇编指令

楼主(2023-11-24):
学习 Linux 系统启动流程,必须熟悉几个汇编指令,总结给大家。
这里不是最全的,只列出一些最常用的汇编指令。

一.数据处理指令
1.数据传送指令

【MOV指令】

把一个寄存器的值(立即数)赋给另一个寄存器,或者将一个常量赋给寄存器。

MOV指令的格式为:

MOV 目的寄存器,源操作数
MOV R1,R0   ;将寄存器R0的值传送到寄存器R1
2.算术运算指令

(1)【加法指令】:ADD

ADD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
ADD指令用于把两个操作数相加,并将结果存放到目的寄存器中。

ADD  R0,R1,R2   ;R0 = R1 + R2
ADD  R0,R1,#256   ;R0 = R1 + 256
(2)【带进位的加法指令】:ADC

ADC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
ADC指令用于把两个操作数相加,再加上CPSR中的C条件标志位的值,并将结果存放到目的寄存器中。

(3)【减法指令】:SUB

SUB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
把操作数1减去操作数2,并将结果存放到目的寄存器中。

SUB  R0,R1,R2  ;R0 = R1 - R2
SUB  R0,R1,#256  ;R0 = R1 - 256
3.比较指令

(1)【直接比较指令】:CMP

CMP  操作数1,操作数2
CMP R1,R0;将寄存器R1的值与寄存器R0的值相减,并根据结果设置CPSR的标志位
CMP R1,#100;将寄存器R1的值与立即数100相减,并根据结果设置CPSR的标志位
4.逻辑运算指令

(1)【逻辑与指令】:AND

AND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
AND 指令用于在两个操作数上进行逻辑与运算,并把结果放置到目的寄存器中。

AND  R0,R0,#3 ; 该指令保持R0的0、1位,其余位清零。
(2)【逻辑或指令】:ORR

ORR 目的寄存器,操作数1,操作数2
ORR 指令用于在两个操作数上进行逻辑或运算,并把结果放置到目的寄存器中。

ORR  R0,R0,#3 ; 该指令设置R0的0、1位,其余位保持不变。
二.转移指令
【跳转指令】

B   跳转指令
BL  带返回的跳转指令
BLX 带返回和状态切换的跳转指令
BX  带状态切换的跳转指令
三.程序状态寄存器访问指令
1、【MRS指令】

MRS 通用寄存器,程序状态寄存器(CPSR或SPSR)
MRS R0,CPSR   ;传送CPSR的内容到R0
MRS R0,SPSR   ;传送SPSR的内容到R0
2、【MSR指令】

MSR 程序状态寄存器(CPSR或SPSR)_<域>,操作数
MSR CPSR,R0   ;传送R0的内容到CPSR
MSR SPSR,R0   ;传送R0的内容到SPSR
四.加载/存储指令
ARM 微处理器支持加载/存储指令用于在寄存器和存储器之间传送数据,加载指令用于将存储器中的数据传送到寄存器,存储指令则完成相反的操作。

1、【LDR指令】

LDR 目的寄存器,<存储器地址>
LDR指令用于从存储器中将一个32位的字数据传送到目的寄存器中。

LDR  R0,[R1]  ;将存储器地址为R1的字数据读入寄存器R0。
LDR  R0,[R1,R2]  ;将存储器地址为R1+R2的字数据读入寄存器R0。
LDR  R0,[R1,#8]  ;将存储器地址为R1+8的字数据读入寄存器R0。
LDR  R0,[R1,R2] ! ;将存储器地址为R1+R2的字数据读入寄存器R0,并将新地址R1+R2写入R1。
LDR  R0,[R1,#8] ! ;将存储器地址为R1+8的字数据读入寄存器R0,并将新地址R1+8写入R1。
LDRB 和 LDRH 指令大家可以百度。

2、【STR指令】

STR 源寄存器,<存储器地址>
STR指令用于从源寄存器中将一个32位的字数据传送到存储器中。该指令在程序设计中比较常用,且寻址方式灵活多样,使用方式可参考指令LDR。

STR R0,[R1],#8 ;将R0中的字数据写入以R1为地址的存储器中,并将新地址R1+8写入R1。
STR R0,[R1,#8] ;将R0中的字数据写入以R1+8为地址的存储器中。
STRB 和 STRH指令大家可以百度。

五.异常产生指令
1、【SWI指令】

SWI 24位的立即数
SWI指令用于产生软件中断,以便用户程序能调用操作系统的系统例程。

SWI  0x02 ;该指令调用操作系统编号位02的系统例程。
2、【BKPT指令】

BKPT   16位的立即数
BKPT指令产生软件断点中断,可用于程序的调试。

六.伪代码
1.【AREA】

一个汇编程序至少要包含一个段,当程序太长时,也可以将程序分为多个代码段和数据段,因此在汇编程序的开头,我们一般的语句会用到AREA。

AREA 段名 属性 1 ,属性 2 ,....
AREA Init ,CODE ,READONLY ;定义一个代码段,段名为 Init ,属性为只读。
2、【ALIGN】

ALIGN { 表达式 { ,偏移量 }}
ALIGN 伪指令可通过添加填充字节的方式,使当前位置满足一定的对其方式。其中,表达式的值用于指定对齐方式,可能的取值为2的幂,如 1 、2 、4 、8 、16 等。eg : xxx = ALIGN(4)

3、【CODE16、CODE32】

CODE16 (或 CODE32 )
CODE16 伪指令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序列为 16 位的 Thumb 指令。

CODE32 伪指令通知编译器,其后的指令序列为 32 位的 ARM 指令。

4、【ENTRY】

ENTRY
ENTRY(stext)
很常见!!!ENTRY 伪指令用于指定汇编程序的入口点。在一个完整的汇编程序中至少要有一个 ENTRY (也可以有多个,当有多个 ENTRY 时,程序的真正入口点由链接器指定),但在一个源文件里最多只能有一个 ENTRY (可以没有)。

5、【END】

END
END 伪指令用于通知编译器已经到了源程序的结尾。
文章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网友A:
其实所有的底层都是汇编语言转换的

网友B:
MOV指令经常使用到确实非常简单

网友C:
这些指令不光是linux系统启动使用 其他场合也都是需要使用的

网友D:
在跑系统的时候也可以使用汇编语言是吗

网友E:
linux启动必须要使用汇编指令吗?

网友F:
其他的汇编指令在启动的时候是不需要使用的是吧

网友G:
是不是还需要专门写一个启动文件比较好呢

网友H:
伪代码是输出汇编指令还是c语言指令啊

汇编才是最基础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