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又踩坑了!这次败给CAN总线了

楼主:
前言
最近负责的一个项目用的主控芯片是STM32F407IGT6,需要和几个电机控制器进行通讯,有很多参数需要进行监控。
有一个问题一直无法解决。在开启CAN的接收中断,接收不到数据,问题卡了很久,下面简单分享一下解决的过程和思路。

目录
背景

CAN总线

CAN控制器

CAN收发器

调试过程

硬件排查

CAN分析仪

芯片CAN控制器调试

总结

CAN总线
CAN总线是一种串行通信协议,用于在微控制器和其他设备之间传输数据。CAN总线通常用于汽车、工业自动化和机器人等领域。

CAN总线的硬件通常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

控制器区域:包括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
总线电缆:用于连接CAN总线上的所有设备;
终端电阻:用于终止总线,以减少反射和信号干扰;
外部电源:用于为CAN总线提供电源;
CAN总线的控制器区域通常包括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

CAN控制器负责处理CAN总线上的数据传输,包括数据发送和接收、错误检测和纠正等;
CAN收发器则负责将CAN控制器的信号转换为总线上的电信号,并将总线上的电信号转换为CAN控制器可以理解的信号。
CAN控制器
主板上的芯片STM32F407IGT6中带有两路的CAN控制器,分别为CAN1 和 CAN2,具体如下图所示;

CAN收发器
主板上使用的是芯片SN65HVD230,这是TI公司的一款性能强大且具体低功耗功能的CAN收发器,具体的典型应用电路如下所示;

调试过程
硬件排查
设备的调试过程中,首先要确保硬件链路上是否正常。最常见的方法就是直接用示波器进行检查。具体如下所示;

检查CAN控制器和CAN收发器之间是否正常;
检查CAN收发器的差分信号是否正常,这里可能要了解一下CAN总线电平的显性电平和隐性电平的特点,以及CAN底层协议的细节,会比较复杂;
个人比较推荐使用上述步骤检查硬件链路是否存在问题,那如何对数据进行分析呢?当然可以对着示波器的波形一点一点进行分析,但是这样是很低效的,这里我建议使用CAN分析仪进行数据抓包,下面我们继续进行介绍。

CAN分析仪
至于数据传输是否正确,可以使用CAN盒进行数据监听,下面是我使用的一款CAN分析仪,如图;

将CAN分析仪的CAN_H和CAN_L分别并联到CAN收发器的CAN_H和CAN_L上,然后打开CAN分析仪厂家提供的PC软件,就可以对CAN总线的数据进行监听;

将CAN分析仪接入到CAN总线;
将CAN分析仪连接到电脑(这里是USB接口),需要配置相同的波特率;
打开CAN分析仪配套的PC软件,进行数据的收发;

进行到这里,我在项目中遇到的问题是,发送正常,但是STM32F407无法接收到连续的数据,可以接收到一次数据,后面便无法再进入中断。这时候,只能再芯片端进行Debug了。
芯片CAN控制器调试
这里的代码用的HAL库,库版本相对来说比较老,是V1.7.10版本的,如下图所示;

当时我把项目升级到最新的HAL库,发现CAN部分的驱动改动比较大,另外,下文都是基于V1.7.10版本的HAL库。

CAN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如下所示;

void MX_CAN_Init(void)
{
CAN_FilterConfTypeDef  sFilterConfig;

/*CAN单元初始化*/
hCAN.Instance = CANx;             /* CAN外设 */
hCAN.pTxMsg = &TxMessage;
hCAN.pRxMsg = &RxMessage;

hCAN.Init.Prescaler = 6;          /* BTR-BRP 波特率分频器  定义了时间单元的时间长度 42/(1+6+7)/6 = 500Kbps */
hCAN.Init.Mode = CAN_MODE_NORMAL; /* 正常工作模式 */
hCAN.Init.SJW = CAN_SJW_1TQ;      /* BTR-SJW 重新同步跳跃宽度 1个时间单元 */
hCAN.Init.BS1 = CAN_BS1_6TQ;      /* BTR-TS1 时间段1 占用了6个时间单元 */
hCAN.Init.BS2 = CAN_BS2_7TQ;      /* BTR-TS1 时间段2 占用了7个时间单元 */
hCAN.Init.TTCM = DISABLE;         /* MCR-TTCM  关闭时间触发通信模式使能 */
hCAN.Init.ABOM = ENABLE;          /* MCR-ABOM  自动离线管理 */
hCAN.Init.AWUM = ENABLE;          /* MCR-AWUM  使用自动唤醒模式 */
hCAN.Init.NART = DISABLE;         /* MCR-NART  禁止报文自动重传   DISABLE-自动重传 */
hCAN.Init.RFLM = DISABLE;         /* MCR-RFLM  接收FIFO 锁定模式  DISABLE-溢出时新报文会覆盖原有报文 */
hCAN.Init.TXFP = DISABLE;         /* MCR-TXFP  发送FIFO优先级 DISABLE-优先级取决于报文标示符 */
HAL_CAN_Init(&hCAN);

/*CAN过滤器初始化*/
sFilterConfig.FilterNumber = 0;                    /* 过滤器组0 */
sFilterConfig.FilterMode = CAN_FILTERMODE_IDMASK;  /* 工作在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
sFilterConfig.FilterScale = CAN_FILTERSCALE_32BIT; /* 过滤器位宽为单个32位。*/
/* 使能报文标示符过滤器按照标示符的内容进行比对过滤,扩展ID不是如下的就抛弃掉,是的话,会存入FIFO0。 */
sFilterConfig.FilterIdHigh         = 0x0000; //(((uint32_t)0x1314<<3)&0xFFFF0000)>>16;    /* 要过滤的ID高位 */
sFilterConfig.FilterIdLow          = 0x0000; //(((uint32_t)0x1314<<3)|CAN_ID_EXT|CAN_RTR_DATA)&0xFFFF; /* 要过滤的ID低位 */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High     = 0x0000;   /* 过滤器高16位每位必须匹配 */
sFilterConfig.FilterMaskIdLow      = 0x0000;   /* 过滤器低16位每位必须匹配 */
sFilterConfig.FilterFIFOAssignment = 0;           /* 过滤器被关联到FIFO 0 */
sFilterConfig.FilterActivation = ENABLE;          /* 使能过滤器 */
sFilterConfig.BankNumber = 14;
HAL_CAN_ConfigFilter(&hCAN, &sFilterConfig);

}
根据注释,可以大概看懂,另外再简单分析一下关键的几点;

波特率设置为 500Kbps;
对报文不进行过滤,可以接收任何扩展ID的数据;
虽然不进行任何过滤,但是还是无法接收到CAN回传的数据,无法进入的接收中断;

从STM32F407的编程手册里了解到;

图片

不难发现,CAN1的FIFO0产生接收中断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任意一个;

FMPIE0置1 且 FMP0置1;FIFO不为空会产生中断
FFIE0置1 且 FULL置1;FIFO满,会产生中断
FOVIE0置1 且 FOVR0置1;FIFO溢出,会产生中断
手册里是这样描述的,如下图所示;

图片

使用仿真器对芯片进行调试,设置断点,发现FMPIE0被清空了,具体如下图所示;图片

FMPIE0这一位是FIFO0中有挂起的消息会产生中断的中断使能标志位;

图片图片

所以到这里,问题有点明朗了,为什么无法进入中断?是中断使能位被清空了。

那么下面就是检查代码,看看是哪里把中断给disable了。

继续调试,发现在ESR寄存器中,TEC的值一直增加,然后EWGF被值1了;具体如下所示;

图片

TEC和REC分别是发送错误计数器和接收错误计数器;

如 CAN 协议所述,错误管理完全由硬件通过发送错误计数器( CAN_ESR 寄存器中的 TEC 值)和接收错误计数器( CAN_ESR 寄存器中的 REC 值)来处理,这两个计数器根据错误 状况进行递增或递减。有关 TEC 和 REC 管理的详细信息,请参见 CAN 标准。两者均可由软件读取,用以确定网络的稳定性。此外, CAN 硬件还将在 CAN_ESR 寄存器中 提供当前错误状态的详细信息。通过 CAN_IER 寄存器( ERRIE 位等),软件可以非常灵活 地配置在检测到错误时生成的中断。

当TEC大于96的时候,硬件会将EWGF置1(错误警告标志位);在代码中找到了相应的宏定义;这下问题越来越清晰了。

图片

全文搜索这个宏定义,在HAL_CAN_IRQHandler中找到了__HAL_CAN_DISABLE_IT(CAN_IT_FMP0),关闭了FIFO0的消息挂起中断, 整体代码如下;

/**
  * @brief  Handles CAN interrupt request
  * @param  hcan: pointer to a CAN_HandleTypeDef structure that contains
  *         the configuration information for the specified CAN.
  * @retval None
  */
void HAL_CAN_IRQHandler(CAN_HandleTypeDef* hcan)
{
  uint32_t tmp1 = 0U, tmp2 = 0U, tmp3 = 0U;
  uint32_t 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NONE;

  /* Check Overrun flag for FIFO0 */
  tmp1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FOV0);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FOV0);
  if(tmp1 && tmp2)
  {
    /* Set CAN error code to FOV0 error */
    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FOV0;

    /* Clear FIFO0 Overrun Flag */
    __HAL_CAN_CLEAR_FLAG(hcan, CAN_FLAG_FOV0);
  }
  /* Check Overrun flag for FIFO1 */
  tmp1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FOV1);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FOV1);

  if(tmp1 && tmp2)
  {
    /* Set CAN error code to FOV1 error */
    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FOV1;

    /* Clear FIFO1 Overrun Flag */
    __HAL_CAN_CLEAR_FLAG(hcan, CAN_FLAG_FOV1);
  }

  /* Check End of transmission flag */
  if(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TME))
  {
    tmp1 = __HAL_CAN_TRANSMIT_STATUS(hcan, CAN_TXMAILBOX_0);
    tmp2 = __HAL_CAN_TRANSMIT_STATUS(hcan, CAN_TXMAILBOX_1);
    tmp3 = __HAL_CAN_TRANSMIT_STATUS(hcan, CAN_TXMAILBOX_2);
    if(tmp1 || tmp2 || tmp3)
    {
      tmp1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TXOK0);
      tmp2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TXOK1);
      tmp3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TXOK2);
      /* Check Transmit success */
      if(tmp1 || tmp2 || tmp3)
      {
        /* Call transmit function */
        CAN_Transmit_IT(hcan);
      }
      else /* Transmit failure */
      {
        /* Set CAN error code to TXFAIL error */
        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TXFAIL;
      }

      /* Clear transmission status flags (RQCPx and TXOKx) */
      SET_BIT(hcan->Instance->TSR, CAN_TSR_RQCP0  | CAN_TSR_RQCP1  | CAN_TSR_RQCP2 | \
                                   CAN_FLAG_TXOK0 | CAN_FLAG_TXOK1 | CAN_FLAG_TXOK2);
    }
  }

  tmp1 = __HAL_CAN_MSG_PENDING(hcan, CAN_FIFO0);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FMP0);
  /* Check End of reception flag for FIFO0 */
  if((tmp1 != 0U) && tmp2)
  {
    /* Call receive function */
    CAN_Receive_IT(hcan, CAN_FIFO0);
  }

  tmp1 = __HAL_CAN_MSG_PENDING(hcan, CAN_FIFO1);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FMP1);
  /* Check End of reception flag for FIFO1 */
  if((tmp1 != 0U) && tmp2)
  {
    /* Call receive function */
    CAN_Receive_IT(hcan, CAN_FIFO1);
  }

  /* Set error code in handle */
  hcan->ErrorCode |= errorcode;

  tmp1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EWG);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EWG);
  tmp3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ERR);
  /* Check Error Warning Flag */
  if(tmp1 && tmp2 && tmp3)
  {
    /* Set CAN error code to EWG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EWG;
  }

  tmp1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EPV);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EPV);
  tmp3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ERR);
  /* Check Error Passive Flag */
  if(tmp1 && tmp2 && tmp3)
  {
    /* Set CAN error code to EPV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EPV;
  }

  tmp1 = __HAL_CAN_GET_FLAG(hcan, CAN_FLAG_BOF);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BOF);
  tmp3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ERR);
  /* Check Bus-Off Flag */
  if(tmp1 && tmp2 && tmp3)
{
    /* Set CAN error code to BOF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BOF;
  }

  tmp1 = HAL_IS_BIT_CLR(hcan->Instance->ESR, CAN_ESR_LEC);
  tmp2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LEC);
  tmp3 = __HAL_CAN_GET_IT_SOURCE(hcan, CAN_IT_ERR);
  /* Check Last error code Flag */
  if((!tmp1) && tmp2 && tmp3)
  {
    tmp1 = (hcan->Instance->ESR) & CAN_ESR_LEC;
    switch(tmp1)
    {
      case(CAN_ESR_LEC_0):
          /* Set CAN error code to STF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STF;
          break;
      case(CAN_ESR_LEC_1):
          /* Set CAN error code to FOR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FOR;
          break;
      case(CAN_ESR_LEC_1 | CAN_ESR_LEC_0):
          /* Set CAN error code to ACK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ACK;
          break;
      case(CAN_ESR_LEC_2):
          /* Set CAN error code to BR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BR;
          break;
      case(CAN_ESR_LEC_2 | CAN_ESR_LEC_0):
          /* Set CAN error code to BD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BD;
          break;
      case(CAN_ESR_LEC_2 | CAN_ESR_LEC_1):
          /* Set CAN error code to CRC error */
          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CRC;
          break;
      default:
          break;
    }

    /* Clear Last error code Flag */
    hcan->Instance->ESR &= ~(CAN_ESR_LEC);
  }

  /* Call the Error call Back in case of Errors */
  if(hcan->ErrorCode != HAL_CAN_ERROR_NONE)
  {
    /* Clear ERRI Flag */
    hcan->Instance->MSR = CAN_MSR_ERRI;
    /* Set the CAN state ready to be able to start again the process */
    hcan->State = HAL_CAN_STATE_READY;

    /* Disable interrupts: */
    /*  - Disable Error warning Interrupt */
    /*  - Disable Error passive Interrupt */
    /*  - Disable Bus-off Interrupt */
    /*  - Disable Last error code Interrupt */
    /*  - Disable Error Interrupt */
    /*  - Disable FIFO 0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
    /*  - Disable FIFO 0 Overrun Interrupt */
    /*  - Disable FIFO 1 message pending Interrupt */
    /*  - Disable FIFO 1 Overrun Interrupt */
    /*  - Disable Transmit mailbox empty Interrupt */
    __HAL_CAN_DISABLE_IT(hcan, CAN_IT_EWG |
                               CAN_IT_EPV |
                               CAN_IT_BOF |
                               CAN_IT_LEC |
                               CAN_IT_ERR |
                               CAN_IT_FMP0|
                               CAN_IT_FOV0|
                               CAN_IT_FMP1|
                               CAN_IT_FOV1|
                               CAN_IT_TME);

    /* Call Error callback function */
    HAL_CAN_ErrorCallback(hcan);
  }
}
最后,找到无法进入接收中断的原因,是CAN总线出现发送错误的情况,从而触发了错误警告标志位EWGF,进而将关闭了消息挂起中断。

总结
本文简单介绍了在STM32F407上的CAN总线调试过程,项目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问题,解决之后,大家要及时做好总结和复盘,技术在于积累和沉淀,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A(2023-11-26):
这个分析到位,我以前做过MCP2515的CAN收发器,自己把所有寄存器都初始化一遍,防止错误计数溢出导致无法接收。
抄别人的代码,很容易有问题,自己的代码才放心

网友B:
这个做USART时也会有类似的情况发生,库里的模板工程,一般都没有检测错误和溢出,需要自已添加完善。

网友C:
自己写程序最好把相关的寄存器都初始化一遍

网友D:
CAN的标准协议能给大家进行讲解一下嘛

网友(2024-01-02):
CAN通信的完美编程需要对CAN的通信负载及通信质量进行监控:
CAN通信实时负载小于标定负载的1/3,通过对CAN通信的丢包的监控来评估CAN的通信质量;
详细资料见:CAN通信的高层协议CANWeb源程序及介绍
https://bbs.21ic.com/icview-3335470-1-1.html?fromuser=515192147

CAN总线基本就是抗干扰能力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