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如何检查中颖79F085的时钟电路问题?

楼主(2023-11-25):
如何检查中颖79F085的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A:
首先检查MCU的电源电压是否稳定,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可能会导致时钟电路出现问题。

网友B(2025-08-30):
检查中颖 79F085 时钟电路问题,可先测晶振两端电压,正常应在 0.5-2V 间;用示波器看晶振是否有波形,频率是否符合规格;检查谐振电容容值及焊接;替换晶振或电容排查元件故障;也可通过程序检测时钟是否起振,结合复位电路排查兼容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