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检查中颖79F085的时钟电路问题?

楼主(2023-11-25):
如何检查中颖79F085的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A(2024-02-04):
这个主要还是看楼主想要看时钟的哪方面内容啊

网友B:
图裂了,MCU的时钟电路很简单的,主要是要注意晶振的匹配电容取值。

网友C:
楼主想要问的是外部时钟电路问题吗

网友D:
如果楼主已经确认软件配置没有问题的话 可以看一下晶振选用的是否正确

网友E:
先看看时钟是不是起振了  可以使用示波器量 也可以通过程序进行间接观察

网友F:
比如晶振匹配的电容是不是在规定范围内  pcb的布局是不是满足要求啊

网友G:
看看pcb的走线以及距离的远近 都有一定的关系的

网友H:
MCU的时钟电路很简单的,主要是要注意晶振的匹配电容取值。

网友I(2025-08-30):
检查中颖 79F085 时钟电路:用示波器测晶振两端波形是否稳定、频率是否符合规格;检查晶振及匹配容焊接是否良好,有无虚焊;替换晶振和匹配电容容排除元件故障;测供电电电压是否正常;通过程序检测时钟是否起振,查看相关寄存器状态。

网友J:
检查中颖 79F085 时钟电路:测晶振两端电压,用示波器看波形;查谐振电容、负载;换晶振试,排除虚焊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