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应用]
如何检查中颖79F085的时钟电路问题?

楼主(2023-11-24):
如何检查中颖79F085的时钟电路问题?

网友A:
楼主先上一下原理图咱们一起看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上一下原理图咱们一起看一下

确实只有先了解了硬件情况才能开始硬件分析

网友C:
楼主先描述一下遇到了什么问题 有什么现象吧

网友D:
楼主说的是外接的时钟芯片还是中颖内置的呢

网友E:
时钟电路问题一般是硬件、晶振等硬件入手,然后软件

网友F:
如果晶振不起振的话 可以考虑电容不匹配

网友G:
这个必须要根据实际表现出来的现象进行分析啊

网友H:
有的晶振对于匹配的电容都有要求 对于走线长度也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I:
每个芯片手册都会有推荐的时钟电路 按照推荐的做就好

是不是得用示波器验证一下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