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中颖79F085全速运行老是复位有哪些软件原因?

楼主(2023-11-24):
中颖79F085全速运行老是复位有哪些软件原因?

网友A:
程序可能存在错误或不稳定,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B:
断处理程序可能存在错误

网友C:
如果程序中使用了大量的堆栈空间,可能会导致堆栈溢出,从而触发系统复位。

网友D:
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低,可能会导致系统复位

网友E:
时钟设置不正确

网友F:
可以检测一下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复位 是不是具有可重复性

网友G:
如果不是功率不够那就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H:
如果单步运行是不复位的话 可以考虑哪里的延时给的不够

网友I:
需要确认复位的原因 是看门狗还是其他的原因

网友J:
在运行的过程中有米有发现有供电电压降低的现象呢

网友K:
如果不是全速运行是不是就不会复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