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极海103如何查看系统时钟频率

楼主(2023-11-24):
  • 可以在apm32f10x_rcm.h文件下面找到下面的函数进行调用
  • 第一个是查看系统时钟
  • 第二个是查看AHB总线时钟
  • 第三个是APB1和2的总线时钟
  • 第四个是ADC时钟

  如何查看
创建一个变量调用所需要的函数 下载 点击调试 再对着变量右键选择watch1

网友A(2024-01-10):
使用示波器或频谱分析仪

网友B:
如果APM32F103支持串行调试接口,您可以使用串行调试工具连接到调试接口,并发送适当的命令或查询指令来读取系统时钟频率。

网友C:
检查配置寄存器

网友D:
while翻转LED

网友B:
建议参考极海103的相关文档、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