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板腐蚀的类型有哪些

楼主(2023-11-24):
pcb板若发生腐蚀会导致电路板出现短路、电流容量降低、电阻增加等诸多问题,本文捷多邦小编和大家谈谈pcb板腐蚀原理,从PCB板腐蚀的类型和导致PCB板腐蚀的因素介绍。
PCB板腐蚀的类型
1、大气腐蚀:就是材料与空气中的氧气结合发生的腐蚀。如果存在空气中存在水分,也可能与铜反应引起腐蚀,这样发腐蚀一般是绿绣的化学物质,会慢慢侵蚀 PCB板。
2、微动腐蚀:当两个金属表面相互接触且其中一个金属处于腐蚀环境时发生的一种电化学腐蚀。通常,接触的表面是两种不同的金属,例如铜和钢/铜和铝。在这种情况下钢或铝表面充当阳极,并且腐蚀速度比铜表面更快,导致电流从铜流向钢或铝,导致铜电路板表面形成氧化铜。
3、电偶腐蚀:电偶腐蚀可能是由于电线/电缆的一端连接到正极而另一端连接到负极造成的腐蚀,电流会从一端流向另一端,使得电线/电缆的一端被阳极腐蚀,另一端被阴极腐蚀。
4、电解腐蚀:当电离物质(电解质)与两个电极(一个带正电,一个带负电) 接触并且电流通过 PCB上,就会发生电解腐蚀。电解质会加快电化学反应的速率,腐蚀过程也会比其他的情况要快。

电解腐蚀
5、局部腐蚀:通常是由于PCB部件暴露在湿气中。腐蚀的现象时组件失去光泽并形成绿色/棕色/红色涂层,可能会导致电路出现故障。
6、晶间腐蚀:当金属暴露于容易被侵蚀的金属晶界的电解质时,就会发生晶间腐蚀,这种腐蚀常见于低熔点和高导热率的金属。晶间腐蚀通常表现为深度小于 1mm 的微小凹坑,凹坑常常覆盖着白色/灰绿色的粉状物质。

晶间腐蚀
7、电解枝晶腐蚀:当两种/多种不同的金属彼此靠近并且存在电解质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电解质会导致金属以不同的速率腐蚀,从而产生一系列称为“树突”微小树桩结构。
8、缝隙腐蚀:缝隙腐蚀是由于在两个金属表面之间存留少量液体发生的一种腐蚀,液体可以是水也可以是其他的。
9、丝状腐蚀:当湿气渗入电路时,会在铜迹线和通孔上形成一层薄薄的绣层,铁锈慢慢扩散,形成丝状图案,也就是丝状腐蚀。

导致PCB板腐蚀的因素
1、电解质:当电流施加到导体上,会产生电场,电场可以导致电子从电路的一个端子流到另一个端子,电子留下离子/带电粒子,离子被吸引到导体表面,并且黏附在上面引起腐蚀,这个过程称为电化学迁移。通常有电解质存在,就会发生这种迁移,最常见的电解质是水。
2、水分:若渗透到 PCB的金属中,就特别容易腐蚀,如果不控制,进入到 PCB的其他部分,可能会造成严重损坏。
3、湿气:空气中如果湿度过高会导致 PCB 中使用的材料氧化。
4、助焊剂残留物:主要是焊接过程中留下的,通常由硼砂、氯化按和醋酸铅等化学物质组成,这些化学物质会腐蚀 PCB上铜迹线,时间越长腐蚀越严重。

以上便是捷多邦小编对pcb板腐蚀原理知识的介绍,希望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