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LoRa通信技术为什么可以传那么远?

楼主(2023-11-24):
LoRa通信技术为什么可以传那么远?如果功率特别大,是不是会对人体有一定的危害?

网友A:
LoRa通信技术可以传输较远距离的主要原因是其采用了扩频技术,且灵敏度更接近香农极限定理,降低了信噪比要求,传播距离更长。

网友B:
超强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C:
这个可以传输多远距离啊?

网友D:
频率不一样啊,lora的频率不高

网友E:
很多时候,会有增益的,所以会传输很远

网友F:
因为这个调制方式不一样,它的速率较低,所以传的远

网友G:
通过使用较低的数据速率和较宽的带宽,可以在相同的发射功率下实现更远的传输距离。

网友H:
一般不会,但也不建议将功率配置很大,因为需要牌照

网友I:
什么东西都是功率越大,越危险哈,不建议这么弄的

网友J:
伤害的话,估计没啥伤害吧

网友K:
感觉就是因为带宽高,增益高,导致传输的距离远吧

网友L:
这种就是433,433MHz的频率属于超高频(UHF)频段,这就造就了它的远距离

网友M:
433MHz(lora)无线信号的传输具有较好的穿透能力和较远的传输距离,适用于许多应用领域,如无线通信、遥控、传感器网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