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协议相关学习分享——配置描述符

楼主(2023-11-24):
定义
struct 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BYTE bDescriptorType;
  WORD wTotalLength;
  BYTE bNumInterface;
  BYTE bConfigurationVale;
  BYTE iConfiguration;
  BYTE bmAttribute;
  BYTE MaxPower;
}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STRUCT
bLength:配置描述符的大小固定值0x09,也就是必须是9个字节。
bDescriptorType : 配置描述符类型.固定为0x02。
wTotalLength : 返回整个数据的长度.指此配置返回的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以及端点描述符的全部大小.
bNumInterfaces : 配置所支持的接口数.指该配置配备的接口数量,也表示该配置下接口描述符数量.
bConfigurationValue : 作为Set Configuration的一个参数选择配置值.
iConfiguration : 用于描述该配置字符串描述符的索引.
bmAttributes : 供电模式选择.主要有总线供电,设备自供电和远程唤醒
MaxPower : 当供电模式选择总线供电时,usb设备需要的电流大小.2mA为单位
接口描述符:接口描述符说明了接口所提供的配置

网友A(2024-07-2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B: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C: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D: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E: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F: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G: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H: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I: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J: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