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有人测试最快开机速度吗?

楼主(2023-11-24):
STM32MP1有人测试最快开机速度吗?树莓派开机有点慢,二十几秒,STM32MP1开机最快能达到多少?

网友A:
具体的启动速度取决于您的硬件配置、软件包和特定于设备的配置。

网友A:
一般来说,STM32微控制器系列的启动速度通常比树莓派等系统要快,因为它们通常具有更简单的硬件结构和更精简的操作系统。

网友B:
树莓派好像要开源了

网友C:
没测试过,这个咋测试啊?

网友D:
一般来说,得有个通用的固件来测试才比较准确吧

网友E:
为啥你的树莓派要那么久启动啊?

网友F:
这个官方估计没啥参考吧,就是你看是多少就是多少

网友G:
我觉得没必要研究开机速度啊,这个也没啥意义

网友H:
确实树莓派开机不快,之前烧录个专用系统,非常慢

网友I:
得看你的配置的,你的配置要是OK,启动应该会很快的

网友J:
MP1感觉性能还不如树莓派好呢

网友K:
最快的话不知道,但是肯定能比树莓派启动的快

网友L:
你跑个coremark?不过开机时间也没有专门的测试代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