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协议相关学习分享——接口描述符

楼主(2023-11-24):
struct _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BYTE bDescriptorType;
    BYTE bInterfaceNumber;
    BYTE bAlternateSetting;
    BYTE bNumEndpoints;
    BYTE bInterfaceClass;
    BYTE bInterfaceSubClass;
    BYTE bInterfaceProtocol;
    BYTE iInterface;
}INTERFACE_DESCRIPTOR_STRUCT
bLength : 描述符大小.固定为0x09.
bDescriptorType : 接口描述符类型.固定为0x04.
bInterfaceNumber: 接口的编号
bAlternateSetting : 备用的接口描述符标号.用于在同一个接口中的多个描述符中进行切换。同一个接口可以有多个接口描述符,用bAlternateSetting来识别
bNumEndpoint : 使用的端点数目.端点0除外.
bInterfaceClass : 类型代码.
bInterfaceSubClass : 子类型代码.
bInterfaceProtocol : 协议代码.
iInterface : 字符串描述符的索引,如果没有字符串描述符的话,这个必须设置为0.

网友A(2023-12-28):
请问接口描述符的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B:
这些描述符即便不使用也不能删除是吗

网友C:
接口描述符不能单独返回给USB主机,主机会请求获得配置描述符集合

网友D:
USB描述符有设备描述符、标准配置描述符、接口描述符、端点描述符、字符串描述符,HID设备有HID描述符、报告描述符和物理描述符

网友E:
如果一个配置有多个接口的话,那么每个接口的编号都有一个独立的编号,编号从0开始递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