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协议相关学习分享——端点描述符

楼主(2023-11-24):
struct _ENDPOIN_DESCRIPTOR_STRUCT
{
    BYTE bLength;
    BYTE bDescriptorType;
    BYTE bEndpointAddress;
    BYTE bmAttribute;
    WORD wMaxPacketSize;
    BYTE bInterval;
} ENDPOIN_DESCRIPTOR_STRUCT ;
端点,endpoin看名字就是最后面的描述符了。
前两个跟其他的描述符都是一样的。
bLength : 描述符大小.固定为0x07.
bDescriptorType : 端点描述符类型.固定为0x05.

bEndpointAddress : USB设备的端点地址.最高位是用来控制方向的方向1/0:IN/OUT,低四位是,端点号.低速设备(Low-speed devices)最多拥有3个端点号(0–2),其他设备则最多拥有16个端点号(0–15)。

网友A(2023-12-28):
端点描述符的格式是固定的吗?

网友B:
端点描述符仅仅限于usb协议使用的是吧

网友C:
端点描述符是不是就是接口描述符呢

网友D:
端点描述符描述了USB规范定义的端点信息,包含有端点的带宽等信息

网友E:
每一个端点都有自己的端点描述符。主机端获取端点描述符,总是作为配置描述符的一部分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