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协议相关学习分享——资料分享

楼主(2023-11-24):
关于usb的资料可以去usb的官网下载https://usb.org/
不过资料是全英文的,要想深入研究还得慢慢啃。
附件提供了一个中文版的,不过不全只有部分章节

网友A(2024-07-2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B:
电流要增大

网友C: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D: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E: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F: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G: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H: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I: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J: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

网友K(2024-08-31):
官网提供的资料大多是全英文的,因此对非母语使用者可能会有一定的学习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