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usb协议汇总

楼主(2023-11-24):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222-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240-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254-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252-1-1.html
https://bbs.21ic.com/icview-3343256-1-1.html

网友A(2024-07-2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B: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C: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D: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E: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F: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G: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H: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I: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J: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