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35.00元(功能说明)
一个定时装置拆解

楼主(2023-11-24):
<

@21ic小喇叭 @21小跑堂 @21ic小可爱 #申请原创#
仓库里找到一个废弃设备,捣鼓一下看看,这个记得是一个黄油机搭配的设备,连接一个脚踏开关,踩一下,出多少秒的黄油。
个头不大,看看里面具体什么结构。正面的左边是电磁阀的输出A+B,往右是压力表,表上还贴着压力值范围标识,记得是要求压力在两个箭头中间。
再往右是压力调节开关,调节时候需要拔出来,调节完毕按压下去,锁定。
最右边是计时操作面板,标识是THE-100R。

主要就是想看看这个计时装置,操作面板有5个按键,上下时间调节按键,SHOT按键,TIME与STEADY按键。
SHOT是启动按钮,搭配右边两个按钮,实现不同的功能。

压力表要求压力在0.5±0.1的压力。

后边的接口,开关,电源,控制接口,进气孔,两个EXHAUST接口,电磁阀的排气孔。
接头4根线,1/2短接为启动,3/4为结束。
底部为公司名,TAEHA,不清楚,应该也是韩国本土的企业吧。

拆开外壳,里面比较中规中矩,排线还用扎带固定。
所有结构,尽收眼底。
进气孔进来后先进到调节开关,分两路,一路通压力表,一路通电磁阀,电磁阀的AB端通外部的快速接头,电磁阀的固定,是用这个过滤消音直接固定的。
电源进来先通过开关控制,然后进到变压器,变压器输出直接连接到控制面板。面板输出四根线,连到后面接口。

电磁阀应该是24V的,内部气管都泛黄了,差不多有**年左右吧。调节开关的8毫米90度接头不常见,一般都用那种快速插拔的,这个是塑料接口,通过旋转,往里接口挤压,实现气管的链接。变压器是两路输出,黄色为8V,红色为51V,两路的话,应该8V是给控制面板供电,51V则是给电磁阀供电。

电源开关,内部还有红色指示灯,开关跟电源接口使用绝缘帽,外面接口也用热缩管分离线缆,比较安全。

重点来了,这个操作面板,才是今天想要看的。

拆下来后面,只有三个接口,一个电容。还有5个触点,可能用于连接外部测试吧。
数码管物料编码S-3361CSR

正面,一个数码管显示,只能显示三组数字。
两组电源进来后,先通过个电容与整流桥,转成直流电,左边一组,两个MJD117贴片达林顿管,长电科技JCET生产。
搭配两个开关管,给电磁阀供电。
右边的8V电压,整流桥跟电容,往下两颗按键,蜂鸣器,按键,指示灯,底部一颗FR7805

芯片28个引脚图。

控制芯片来自微芯科技的PIC16F883,是一颗基于28引脚闪存的8位CMOS微控制器,可编程代码保护,程序存储器在运行时的读写,在电路调试器,低功耗特性。
负责数码管的显示,按键的操作,控制电源输入输出,计时功能等。

其他部位,就两颗MJD117,一颗FR7705,电阻电容,LED,与按键。

通电开机,看一下,测试下,他有两个模式,一个时间,时间是绿色LED,当启动时间模式,显示的是0.00秒,用上下按键设置,如设置到1.00秒,按启动按钮,启动后倒计时1.00秒后关闭。

另一个模式是循环,红色灯亮的时候,调节上下的按键失效,只能按启动键,按下后是计时开始,我以为显示到9.99秒后,会持续显示10.0秒,没有,是循环0.01-9.99一直启动。

调到时间模式,最大设置也就是9.99秒,启动后倒计时,停止,蜂鸣器,在每个按键操作的时候会响。
从时间上,这个算是比较精准的设备了,毕竟能达到0.01秒的单位,来控制电磁阀启动时间,电磁阀控制设备出油脂的重量。
这个设备还需要搭配其他两个配件,一个是带压力的油脂桶,需要接气压。
另一个是控制出油脂的铝合金制的点胶阀体,连接到这个设备两个出气管A与B,供气后,压力罐一直输出油脂,调节到需要的重量,就可以实现生产作业。

点胶阀体,之前清理过,跟这个差不多,两个进气管,控制气缸,气缸前进,带动中轴,往外出油脂,顶部可以调节位置,来确定出油脂量。
好了,本次拆解就这个样子,拆完以后,继续扔垃圾堆,没啥用,大家有啥好玩的,或者有啥见解都可以留言讨论一下。

@改名了 :可以兼职嘛,坛友可以接修一些电器维修业务。
@王栋春 :月薪2330,你就会觉得好无聊了
有这么多有趣的东西和时间供拆解,绝对是好事一桩。

网友:
s
666,长见识

网友:
s
蛮好的,工艺不错

网友A:
s
做工实属不错

网友B:
s
这货是啥时的东东

楼主:
s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啥时的东东

好像是8-9年前吧。

网友C:
s
看起来和点胶机上面的控制器差不多

楼主:
s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和点胶机上面的控制器差不多

差不多,也有很精密的,公司刚进一台,自动进料,称重,规格要求1.6±0.1g问题特别多,天天搞

网友D:
s
引用 楼主:
差不多,也有很精密的,公司刚进一台,自动进料,称重,规格要求1.6±0.1g问题特别多,天天搞 ...

你们进那台是用什么控制质量的?体积、密度,温度,要有比例的。

楼主:
s
引用 网友D:
你们进那台是用什么控制质量的?体积、密度,温度,要有比例的。

没有温度要求,但是区域是恒温恒湿,质量是每次批量生产需要自动测量一下,

网友E:
s
面板不是重点

网友F:
s
写得好

楼主(2023-12-26):
s
引用 网友D:
你们进那台是用什么控制质量的?体积、密度,温度,要有比例的。

图片仅供参考,

网友:
s
多老的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