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连接器的插拔力主要受哪些因素影响?

楼主(2023-11-25):
#每日话题# #端子# #大电流连接器# #连接器# #技术资源#
在插拔式对接连接器中插拔力是连接器的关键指标,插拔力关系着连接器的重要机械性能与参数,其大小直接影响连接器的使用手感与连接器的内部设计结构。连接器的插拔力主要受以下4个因素的影响:
1、接触压力
插拔式对接连接器中的接触压力是控制插拔力的重要因素,而这主要受材料的性能、加工工艺、接触件变形等方面的影响。材料的弹性越好,产生的弹力一般也就越大,同时,材料的状态对接触压力也有影响。软状态材料的抗拉强度小,但伸长率较高。
2、连接器接触导体的数量
插拔式对接端子的接触导体不仅保证了连接器信号、电源等的导通,也是影响拔出力的主要因素。接触件的数量越多,连接器的拔出力就越大,尤其是高频接触件的数量。Amass LC系列插拔式对插端子拥有单PIN/双PIN/三PIN等多种导体数量的选择。
3、连接器对插过程中的吻合度
由于插拔式对接连接器装配误差和制造误差的存在,接触件在插拔过程中容易出现吻合不佳的情况,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插针歪斜导致的,公母对插时,接触导体的壁面之间会出现额外的挤压,一方面会造成插拔力的增大,另一方面有可能会造成接触导体的断裂、缩针、疲劳破坏等现象,严重影响了连接器的寿命。
4、连接器对插时表面摩擦系数
由于插拔式对接插头在使用过程中会频繁地插合和分离,插拔力就成为影响连接器可靠性的重要因素之一。连接器的插拔力可以认为是摩擦力,而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之间的摩擦情况有直接关系。影响接插拔连接器的触件摩擦力的因素包括接触件材料、表面粗糙度、表面处理情况等。表面粗糙度大,一方面会增加连接器的插拔力,另一方面对接触件的磨损也大,影响连接器的插入损耗。此外,表面摩擦系数大,也会影响接触件的寿命。
Amass LC系列连接器采用PBT材质,其摩擦系数很小,仅大于氟塑料与共聚甲醛接近,并且使用插拔寿命长。因此广泛应用于园林工具、储能设备、电动车、智能家电、智能机器人等行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