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G8U6 地管脚烧坏

楼主(2023-11-25):
使用GD32E230G8U6 做了几块板子,有板子上电一段时间出现 PIN16 地管脚烧坏,请各位高手帮忙分析一下是什么问题?另外 ,QFN28 中间的散热盘在PCB板上需要接GND吗? 谢谢!

网友A:
原理图看了下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QFN28有中间焊盘,是要接地。确定是芯片烧引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理图看了下也没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QFN28有中间焊盘,是要接地。确定是芯片烧引脚? ...

是的,看到PIN16有冒火花然后I2C总线上也没有波形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看到PIN16有冒火花然后I2C总线上也没有波形了。谢谢!

这是电源引脚,碰到多的大部分是过压过流导致。你看看你下一端的设备,是不是有大负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电源引脚,碰到多的大部分是过压过流导致。你看看你下一端的设备,是不是有大负载。 ...

感谢!

网友B:
这个是需要接GND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