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外部中断实验

楼主:
(一)外部中断简介
1.实验效果:通过板载的 4 个按键,控制板载的两个 LED 的亮灭

2.STM32 的每个 IO 都可以作为外部中断的中断输入口,STM32F103 的中断控制器支持 19 个外部中 断/事件请求。每个中断设有状态位,每个中断/事件都有独立的触发和屏蔽设置。

STM32F103 的 19 个外部中断为: 线 0~15:对应外部 IO 口的输入中断。

线 16:连接到 PVD 输出。

线 17:连接到 RTC 闹钟事件。

线 18:连接到 USB 唤醒事件。

3.GPIO 跟中断线的映射关系图

楼主(2023-11-25):
(二)软件设计
1.函数说明
(1)在库函数中,配置 GPIO 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的函数 GPIO_EXTILineConfig()来实现的:

void GPIO_EXTILineConfig(uint8_t GPIO_PortSource, uint8_t GPIO_PinSource)

该函数将 GPIO 端口与中断线映射起来

例如: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E,GPIO_PinSource2);

楼主:
(2)中断线上中断的初始化是通过函数 EXTI_Init()实现的。

  void EXTI_Init(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楼主:
(3)

例如: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4;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这个例子设置中断线 4 上的中断为下降沿触发。STM32 的外设的初始化都是通过结构体来设 置初始值的

楼主:
(4)结构体 EXTI_InitTypeDef 的成 员变量:

uint32_t EXTI_Line;

这个参数是中断线的标号,取值范围为 EXTI_Line0~EXTI_Line15。

EXTIMode_TypeDef EXTI_Mode;

这个参数是中断模式,可选值为中断 EXTI_Mode_Interrupt 和事件 EXTI_Mode_Event

EXTITrigger_TypeDef EXTI_Trigger;

这个参数是触发方式,可以是下降沿触发 EXTI_Trigger_Falling,上 升沿触发 EXTI_Trigger_Rising,或者任意电平(上升沿和下降沿)触发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FunctionalState EXTI_LineCmd;

最后一个参数是使能中断线 。

楼主:
(5)然后接着设置中断线 2 的中断优先级。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2_IRQn; //使能按键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2; //子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中断优先级分组初始化

楼主:
(6)然后写中断服务函数

在编写中断服务函数的时候会经常使用到两个函数,第一个函数是判断某个中断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标志位是否置位):

ITStatus EXTI_GetITStatus(uint32_t EXTI_Line);

这个函数一般使用在中断服务函数的开头判断中断是否发生。另一个函数是清除某个中断线上的中断标志位:

void EXTI_ClearITPendingBit(uint32_t EXTI_Line);

这个函数一般应用在中断服务函数结束之前,清除中断标志位。

楼主:
void EXTI2_IRQHandler(void)

{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2)!=RESET)   //判断某个线上的中断是否发生

{      中断逻辑…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2);    //清除 LINE 上的中断标志位

}

}

楼主:
(7)使用 IO 口外部中断的一般步骤:

1)初始化 IO 口为输入。

2)开启 IO 口复用时钟,设置 IO 口与中断线的映射关系。

3)初始化线上中断,设置触发条件等。

4)配置中断分组(NVIC),并使能中断。

5)编写中断服务函数。

楼主:
三:代码
exti.c

#include "exti.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外部中断初始化函数
void EXTIX_Init(void)
{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外部中断,需要使能 AFIO 时钟
KEY_Init();//初始化按键对应 io 模式
//GPIOC.5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下降沿触发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 EXTI_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EXTI 寄存器
//GPIOA.15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 EXTI_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EXTI 寄存器
//GPIOA.0 中断线以及中断初始化配置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GPIO_PinSourc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EXTI_Line0;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根据 EXTI_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EXTI 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0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 NVIC_InitStruct 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 NVIC 寄存器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使能按键所在的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x02; //抢占优先级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x01; //子优先级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使能外部中断通道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void EXTI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WK_UP==1)
{
LED0=!LED0;
LED1=!LED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0); //清除 EXTI0 线路挂起位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KEY0==0) {
LED0=!LED0;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清除 LINE5 上的中断标志位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KEY1==0) {
LED1=!LED1;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清除 LINE15 线路挂起位
}

楼主:
main.c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分组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波特率为 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 LED 连接的硬件接口
EXTIX_Init(); //外部中断初始化
LED0=0; //点亮 LED
while(1)
{
printf("OK\n");
delay_ms(1000);
}
}